板上太多元件不知道型号,帮忙看看

楼主(2016-09-21):
1号在usb输入,4个脚,两个分别接在两根信号线上,还有两个脚接在GND与电源上。
2号是485输入上的。
3号是232输入上的,三个脚只接两个,剩下一个悬空。
4号接串口铁壳与GND上。
5号串在电源输入上。
上面都查不到型号,有知道的帮看看

网友A:
1.SOT-23-5封装?好像有个脚被掰过了
2.瞬态抑制二极管
4.Y电容
5.PTC自恢复保险丝  I应该是电流值的代码

网友B:
4.安规电容 SHM 是公司名字 宏明 152M 是1.5uf 20%偏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安规电容 SHM 是公司名字 宏明 152M 是1.5uf 20%偏差

不可能是1.5uF,应该是1500P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OT-23-5封装?好像有个脚被掰过了
2.瞬态抑制二极管

1号是只有4个脚,第一个脚比其余三个要粗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是1.5uF,应该是1500P

额  我写错了  1.5nf

网友:
1是ESD保护器件,USB热插拔保护用的,也就是里面有2个以上的TVS。

网友:
做人不能这么懒

网友:
1是ESD保护器件2.瞬态抑制二极管3.不太知道4.猜测Y电容或者x电容这样的东西5.PTC自恢复保险丝  I应该是电流值的代码

http://www.smdmark.com/zh-CN/smd-code-15c.html 丝印反查

楼主:
元件上写的 淘宝 百度都没查到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屏。现在只是想参考一下输入保护的方法

网友D:
1的封装叫做SOT143
淘宝搜索型号的时候带上封装
位号D打头的不是TVS,就是ESD
F打头的是Fuse,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的封装叫做SOT143
淘宝搜索型号的时候带上封装
位号D打头的不是TVS,就是ESD

谢谢,我再找找

楼主:
哈哈,根据坛友提示,找到了一个

网友A:
目测1的数据手册是这个,钳位电压5V

网友:
真懒。基本的电路分析 和百度都不会。

网友E:
这些都是TVS,过流保护,静电保护。用自己习惯的元件代替就可以了。不必要纠结型号;
很好奇,485总线上的整流桥是做什么的。难道可以用DB9接口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都是TVS,过流保护,静电保护。用自己习惯的元件代替就可以了。不必要纠结型号;
很好奇,485总线上的 ...

485两根线并联整流桥后,输出的+和- 分另串上TVS 到GND,决对不是供电的。到底什么作用还请大神讲解

网友:
典型的的485接口保护电路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产品,打算借鉴借鉴?

网友F:
引用 楼主:
485两根线并联整流桥后,输出的+和- 分另串上TVS 到GND,决对不是供电的。到底什么作用还请大神讲解 ...

钳位作用,跟这个一个道理,换了个模样就不认识了吧~
把它看做4个二极管, 自己重新画下 看跟这个是不是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钳位作用,跟这个一个道理,换了个模样就不认识了吧~
把它看做4个二极管, 自己重新画下 看跟这个是不是 ...

soga.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1的数据手册是这个,钳位电压5V

目测出来,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