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18650电池可以用手机充电器充电吗

楼主(2016-09-21):
如标题,再补加一个问题,我的18650充电器只能充一节18650,我两节串联可以接在上面充电吗,求助大家这两个问题

网友A:
不行的,因为没有保护电路。

楼主:
我刚刚百度了一下,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不可以的,手机充电4.2V并不会断电还会继续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因为没有保护电路。

那请问两节串联然后用只能充一节电池的充电器可以吗

网友:
你可以去淘宝买一个USB接品的锂电管理板,可能就3-5元之间吧。这样更加安全。

网友:
18650锂电池带保护板+一个18650的电盒。就可以直接用手机冲电器冲了!

网友:
不要买哪种冲电器,或直接用芯片自己做一个。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e27b&abbucket=8  才1.50元

网友B:
串?楼主是搞电子的吗

网友:
人家是做炸蛋的节奏。

网友:
我以前应急冲过,没有啥事情,但是不建议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楼主是搞电子的吗

哈哈,可以充,但是充不满,4.2V电压就不在充电了,我就是想问下确保一下

网友:
楼主是怎么混进来的?

网友:
我的天啊.
想起一件事儿来:
一个同事问我,想用插线板上的电直接给汽车电瓶补电,咋接线,哪个接零线。要把电平拆下来么。
我当时真想说别拆下来,火线接12V ,零线接汽车衔铁。直接接上,烧他个乱七八糟。

网友:
两个18650串联,那不是充电.是放电.

网友C:
两个并联之后用专用充电器冲,一般说来是没问题的.只是冲的慢一些而已.

网友D:
中级会员?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级会员?这样的问题?

好吧,我承认我愚钝了 ,我现在两节串联,用8.4V的充电器行么,我觉得是可以的,不行请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并联之后用专用充电器冲,一般说来是没问题的.只是冲的慢一些而已.

谢坛友批评指正,本人愚钝啦 ,我两节串联用8.4V的充电器充这样我觉得可行的,会不会导致一个电池充电高于4.2V

网友E:
用直流电源就可以充了,限压4.2,限流根据电池容量及希望充满电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直流电源就可以充了,限压4.2,限流根据电池容量及希望充满电的时间

嗯是的我已经明白了,我两节串联,用8.4V的充电器充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百度了一下,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不可以的,手机充电4.2V并不会断电还会继续充 ...

我用USB电流电压监视器看过,5V适配器或电脑给手机充电,满后(手机显示95%)会降低电流,100%后电流《50mA(不开屏)。快充适配器电流1.4A,电压7.5V。快充90%后降低电压到5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坛友批评指正,本人愚钝啦 ,我两节串联用8.4V的充电器充这样我觉得可行的,会不会导致一个电 ...

直接串联充电风险高.
电池一致性好还凑合.
否则一个吃不饱,另一个撑着
有平衡充电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我已经明白了,我两节串联,用8.4V的充电器充可以吗

电流不要大,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怕开始时电流太大

网友F:
我曾经直接用15V,4A的开关电源给我的车上电瓶充电,当时先测量电流,电流不到2安,就放心的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串联充电风险高.
电池一致性好还凑合.
否则一个吃不饱,另一个撑着

平衡充电模块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曾经直接用15V,4A的开关电源给我的车上电瓶充电,当时先测量电流,电流不到2安,就放心的充了 ...

呵呵铅酸皮实。开始时这么冲凑合,冲到一定程度后如果接着充的话,泄压阀就不乐意了吧

网友H:
这种问题,能到中级会员不容易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呵呵铅酸皮实。开始时这么冲凑合,冲到一定程度后如果接着充的话,泄压阀就不乐意了吧

你说的是涡轮的泄压阀吧?我的车自然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问题,能到中级会员不容易啊

好吧你们都是大神,我是渣渣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你们都是大神,我是渣渣

就是单节锂电池也有一个充电恒流恒压过程,不单单是电压够了就好了的
最简单,淘宝买个TP4056模块,一块多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是涡轮的泄压阀吧?我的车自然吸气

他说的是铅酸免维护电池上的6个小圆盖子。他会次次次的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是铅酸免维护电池上的6个小圆盖子。他会次次次的响……

嗯,明白了,一般不会,我们车用铅酸电池,我看说明书说可以用15V恒压充,只要电压不太高,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