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BQ3060读取电量值一直为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9-21):
有用过bq3060的吗?

网友:
没用过。别人没义务帮你看文档,看看自己IIC通讯是否已经正常了,可以先尝试读取几个固定不变的寄存器的值看看就知道了,
还有这种芯片是需要通过EV2300 上位机配置;还需要循环学习化学ID的。
我用BQ40Z50-R1 几百页的应用文档,都是这么过来的,几百个寄存器。

网友A:
你先给电池完整的充放电两次,芯片才会去计量电量。刚通电芯片怎么知道当前电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给电池完整的充放电两次,芯片才会去计量电量。刚通电芯片怎么知道当前电量多少? ...

好的,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