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微孔雾化片驱动IC

楼主(2016-09-21):
板子很小22*24mm,要温控和雾化两种功能,还要放充电管理IC。求推荐一款小体积微孔雾化片驱动IC,雾化片16mm,108khz驱动。5V供电时250mA这样

网友:
补水器吧

楼主:
MUC->MOS->三脚升压电感?

楼主:
神马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MUC->MOS->三脚升压电感?

难道 还有其他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 还有其他好的方案?

好像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了。方波出来不知道驱动合适不,
有个想法是电容三点震荡,放大再接三脚升压电感,这样就近适正弦波驱动,感觉放不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了。方波出来不知道驱动合适不,
有个想法是电容三点震荡,放大再接三脚升压电感 ...

这种也不错,频率自动跟踪。就是电路复杂点

网友B:
单片机就可以做,可以自动锁定最佳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就可以做,可以自动锁定最佳频点

I/O直接方波驱动,输出反馈回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不错,频率自动跟踪。就是电路复杂点

板子太小了,试试简单的看看

网友C:
雾化片什么原理?难道是大电流低压驱动吗?还需要专门的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雾化片什么原理?难道是大电流低压驱动吗?还需要专门的驱动芯片

板子小。微孔的不需要多大的电流,500ma,雾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不错,频率自动跟踪。就是电路复杂点

试了下,STM8S直接PWM输出107Khz,34%占空比,5V供电给升压三脚电感,550ma,雾挺大的,就是有吱吱声

网友:
  加湿器,(也叫补水器),里面的那种雾化片,就是微型超声波震荡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了下,STM8S直接PWM输出107Khz,34%占空比,5V供电给升压三脚电感,550ma,雾挺大的,就是有吱吱声 ...

我有驱动IC  ,可私信

网友:
555可以不?

楼主:
555方波驱动的话,还是MCU方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驱动IC  ,可私信

方波还是正弦波驱动,带不带无水检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方波还是正弦波驱动,带不带无水检测?

方波输出,  不带无水检测.  水箱一般都是透明的,这个可以看得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波输出,  不带无水检测.  水箱一般都是透明的,这个可以看得到吧.

没有无水检测,还是MCU方案好,轻松调节雾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无水检测,还是MCU方案好,轻松调节雾量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驱动IC  ,可私信

同求IC方案!

网友:
我的mcu可以给你做呀,搞不好温控顺带给你做进去了。几毛钱吧。可加我qq聊

网友E:
起码,需要整电感共振升压,像电磁炉那样搞ZVS,要不然怎么搞也消耗不了200mA 5V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码,需要整电感共振升压,像电磁炉那样搞ZVS,要不然怎么搞也消耗不了200mA 5V电流 ...

占空比45%的时候去到550mA............大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占空比45%的时候去到550mA............大雾

gogle了微孔雾化片,电路差不多都这样,升压+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gogle了微孔雾化片,电路差不多都这样,升压+共振

这个电路驱动不了雾化片吧,感觉电流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驱动不了雾化片吧,感觉电流小了

有升压,压电陶瓷都是高压高频才能工作

看样子升压到2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升压,压电陶瓷都是高压高频才能工作

看样子升压到25V

刚才接电路测试了下,带不了雾化片,或许压电式蜂鸣器适合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