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下读写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6-09-21):
目前我发现的现象是: 如果编译器优化等级比较高, 在中断和中断外都操作同一个未用 volatile 修饰的变量时会出问题;

另外,我看到一些程序读取或者设置变量用函数封装了,如:
int  a;

int Read_A(void)
{
        return a;
}

void Set_A(int data)
{
        a = data;
}

我想问的是:  用函数封装对变量的操作是不是等同于用volatile 修饰变量,如果不是,这样封装有什么好处?

网友A:
不一样。
volatile 直译过来就是易变化的,每次使用时,编译器必须负责实时从内存地址去读取数据,而不能智能的取缓存数据。
ISR 使用的变量,尤其需要注意,因为在编译器看来 ISR 是没有被调用的,编译器会“聪明的”进行优化。

set/get 主要是出于封装的考虑,不轻易暴露全局变量,好处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以往的帖子(例如:函数返回一个全局变量有什么好处?),那些帖子给出了你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
volatile 直译过来就是易变化的,每次使用时,编译器必须负责实时从内存地址去读取数据,而不能智 ...

谢谢,看了那个帖子 ,真是100个人有100种看法,反正我是看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