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抗干扰液晶12864LCD

楼主(2016-09-21):
现在做一个项目,仪器本身要产生一个30KV的高压,
用PIC单片机进行控制,高压产生期间,单片机能够正常工作,这里要赞一下PIC的抗干扰能力。
但是通信过程中液晶就花屏了,需要重新初始化液晶,再次送显才行。

问问亲人们,有合适的抗干扰液晶推荐的不。
或者对于液晶抗干扰有什么推荐的建议不,谢谢啦!

楼主:
有没有了解的兄弟,求推荐啊。128*64的LCD黑白屏幕的就行啊

网友A:
这应该不是单纯的液晶抗干扰的问题,先看看是传导干扰还是辐射干扰导致,然后在对症下药,传导就是pcb上下功夫,如果是辐射导致的,加屏蔽!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哪个型号的液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板子没有做好 抗干扰处理吧,每根线上做好ESD,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实在不行,只能用隔离电源 ...

每根通信线上都加ESD吗?隔离电压有什么好的建议不,底线还需要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不是单纯的液晶抗干扰的问题,先看看是传导干扰还是辐射干扰导致,然后在对症下药,传导就是pcb上下 ...

PCB,上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没啥经验啊,求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哪个型号的液晶?

128*64,LCD的,控制器:ST7565P (COG)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8*64,LCD的,控制器:ST7565P (COG)

串口驱动?如果是,估计够你折腾的.几乎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驱动?如果是,估计够你折腾的.几乎无解.

串口,并口都能用,什么意思?
抗干扰方面有啥指点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驱动?如果是,估计够你折腾的.几乎无解.

必须要用并口的才行吗?串口抗干扰能力明显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不是单纯的液晶抗干扰的问题,先看看是传导干扰还是辐射干扰导致,然后在对症下药,传导就是pcb上下 ...

请问下传导干扰 和辐射干扰是怎么区别的?

网友E:
液晶与单片机之间的io都并上电容,先加大的,比如10nf,能正常通讯就再加大,不行就减小,的到一个最大负载电容,然后这个值打对折焊上去再做下抗干扰测试看又没有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传导干扰 和辐射干扰是怎么区别的?

这方面也是略知一二,我只能说说我的理解,传导应该是通过导线传入的干扰,比如通过电源部分传入的高压脉冲之类的,辐射应该主要是电磁辐射导致的异常的,比如楼主位的液晶屏,如果和主板之间有排线连接,比如用大功率的对讲机靠近,也有可能出现花屏现象,这种一般采用锡箔屏蔽的方式有作用,但是猜测楼主位的应该主要还是高压通过电源部分进入主板,传导干扰导致。

网友F:
屏和液晶之前的连线做ESD就行,之前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G:
液晶不要装在没有处理好屏蔽的金属外壳上机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液晶与单片机之间的io都并上电容,先加大的,比如10nf,能正常通讯就再加大,不行就减小,的到一个最大负载 ...

并电容,是接一个电容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面也是略知一二,我只能说说我的理解,传导应该是通过导线传入的干扰,比如通过电源部分传入的高压脉 ...

液晶板子是和单片机在同一个板子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和液晶之前的连线做ESD就行,之前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ESD具体应该怎么做,求指点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液晶不要装在没有处理好屏蔽的金属外壳上机箱上

我们现在的外壳是塑料的,当然也可以考虑喷导电漆,那,应该如何做好外壳屏蔽,求科普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ESD具体应该怎么做,求指点啊,谢谢

信号线可能有尖峰脉冲干扰,信号线串电阻并加电容到地,抑制尖峰,或者用ESD器件
你液晶花屏的同时如果CPU还正常,说你CPU没事,换CPU不会解决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并电容,是接一个电容入地吗?

每个接一个电容到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信号线可能有尖峰脉冲干扰,信号线串电阻并加电容到地,抑制尖峰,或者用ESD器件
你液晶花屏的同时如果CP ...

现在看,液晶估计主要是传导干扰~~~
我也学习了
每个IO口接小电容到地试试估计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信号线可能有尖峰脉冲干扰,信号线串电阻并加电容到地,抑制尖峰,或者用ESD器件
你液晶花屏的同时如果CP ...

是的,CPU没有问题。液晶通信线串电阻:是单片机IO口和液晶通信口之间串连一个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个接一个电容到地

好的,学习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看,液晶估计主要是传导干扰~~~
我也学习了
每个IO口接小电容到地试试估计会有改善 ...

恩,可以试试看

网友I(2016-12-27):
接小电容后,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接小电容后, 问题解决了吗?

加最后还是换了抗干扰的液晶。

网友J:
>抗干扰的液晶。
Do you have a part number?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抗干扰的液晶。
Do you have a part number?

有很多种类,可以在厂家根据你的现场情况定做抗干扰的液晶。

网友K:
想不出抗干扰液晶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不出抗干扰液晶怎么做。

交给厂家就行了。把你遇到的干扰源给他们,他们做相应的屏蔽,走线,更换IC等方法。会有效果的。

网友L:
OLED 屏幕,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OLED 屏幕,可能会好点,,,

那价格应该不低吧

网友(2021-09-12):
楼主找到的液晶是什么型号,能否私信发我?另外用的是SPI还是并口通信?

网友(2023-10-17):
引用 楼主:
加最后还是换了抗干扰的液晶。

这玩意,我们试过乱码的,就是中文字会跳会乱。

后面换三根线全加TVS 管, OK。

再后来,换了一个厂家的,什么都不动,用不加TVS 的也好好的了~

说明每个厂家的屏性能都不一样!

网友:
连接液晶的导线绕磁环。
如果无法实施,就在高压点火的导线上绕磁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