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接头 品质好的,求推荐

楼主(2016-09-21):
SMA接头 品质好的,求推荐; 淘宝上几毛钱或1元多的那些SMA 质量真是超垃圾,很容易褪色,掉漆。。。工作频率1GHZ以内就行了,希望价格在3元以内,质量过得去的,求推荐采购的地方,,,最好是正规厂家;

网友A:
哎,这个确实不好买好的。

网友B:
看你多大量,不过3元多够呛,艾默生的不错,但得一个美元左右吧。1kk/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这个确实不好买好的。

是的,淘宝上的那些头都是在拼价格,,,质量真是太差,做产品用,真是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多大量,不过3元多够呛,艾默生的不错,但得一个美元左右吧。1kk/年

不要这么高级,只要质量过得去的。。。不要那么容易褪色啊。。。他们的头频率可以很高的。。。

网友C(2016-12-06):
引用 楼主:
不要这么高级,只要质量过得去的。。。不要那么容易褪色啊。。。他们的头频率可以很高的。。。 ...

找到厂家了吗,最近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厂家了吗,最近也用,

价格比较贵,批量在5元起,没试过, 淘宝那些杂牌实在是便宜;用过一段时间,对比太渣了。。。

网友:
TE有一个直角的SMA插座,e络盟的价格是8块多,你可以问问代理,也许价格会便宜不少。

网友D:
没有便宜又好的啊,那些专业射频连接器国内也好几家,质量肯定没问题,比如西安华达一类的,价格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便宜又好的啊,那些专业射频连接器国内也好几家,质量肯定没问题,比如西安华达一类的,价格嘛…… ...

是的,我查到的也是西安那边的厂, 应该都不错。有正规厂在做。

网友:
LZ都没说要什么规格的SMA接头,这个价格就不好说了。

楼主:
几种常用的啊,我发现网上卖的RF模块,大多是低质量的SMA,镀层很差劲。

网友:
诺通   的连接器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不错货期会长一点,报价也会稍微高一点的

网友:
我们用的台湾一家,弯头SMA,5元左右,纯金属的,淘宝上拐弯以后的部分是塑料的,用不多久就断了

网友:
普通连接器,就像我以前说的串口头子一样,你看大部分的串口管脚都是一个镀锌皮圈起来的,正规的高品质的都是铜条铣出来的,
然后SMA一类的,淘宝上面大都是几个部分装配起来的,比如弯头SMA,都是下面焊接的座子是一个部分,然后螺纹部分又是一部分,时间久了或者用户力气大了,很容易把两部分给拔掉分离出来,高品质的就是整体成型的,没有拼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