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指示灯闪烁怎么维修?

楼主(2016-09-21):
某宝买的12V开关电源,使用不到两天就坏了。
现象是上电后,一开始是电源输出指示灯要等4,5秒亮一下,然后慢慢灭。等下又亮又灭,如此重复。
测量输出两端,12V一输出就关闭。测量过TL431,正常。然后单独测量过开关管,没坏。也把电阻都测了一遍,都没发现有坏的。
一开始怀疑光耦问题,更换光耦问题没有解决。本人电源小白,请教各位大神,应该如何检测问题所在?

驱动IC是CR6842,电路图如下: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插件零件虚焊了,或者输出级整流二极管有坏吗?再者就电容了。

网友B:
负载太重了?不仅指示灯灭吧?输出电压没了吧?

网友:
这就是用垃圾电源生不如死的感觉。

网友B:
检查一下有没有自恢复保险。哇,原理图都弄出来了。

网友C:
启动电阻 R9 R10 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插件零件虚焊了,或者输出级整流二极管有坏吗?再者就电容了。 ...

二极管我也拆出来单独测过了,正向0.2V,跟规格书一样。电容没测,主要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电阻 R9 R10 查一下

正有此意,在板上测量是好的,他由两个750K并联。单独测量还没有测试,不知道是不是要坏了,加功率之后就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有没有自恢复保险。哇,原理图都弄出来了。

垃圾货都是按照官方电路来做的。省力省人工。没有自恢复保险,有NTC,安规电容,普通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太重了?不仅指示灯灭吧?输出电压没了吧?

其实我在他电路上检测的时候发现,我空载的时候他板上是有一个1210的贴片大电阻560欧姆作负载。反正测量一下也是正常。没有开路

网友B:
电源额定电流是多少?您测试时电流多大。

网友:
D4 D5 U1

网友:
D2 R11 C3,重点C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额定电流是多少?您测试时电流多大。

标称8A,我使用没超过1.5A。只是用在驱动显示板的逻辑电路。坏了之后 一直空载,不敢上负载。

楼主:
D4,D5实物用了一个双二极管封装stps20h100ct,用表上的二极管档测量,正向有0.2V,反向无电压。很正常。那如果是坏U1,那就没得救了

楼主:
我先去查查

网友:
R6有问题没?

楼主:
R6没接,可以不接

网友D:
同意13楼。

C3 容量变小了,并联一个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13楼。

C3 容量变小了,并联一个电容看看。

拆下来单独测量,标称22UF,实际也差不多。

楼主:
C3容量 正常

网友:
TL431 端的 R20,看看是否开路?

网友:
估计是哪个地方虚焊了。

网友:
输出端并个电解电容试试再说,有可能电容失效了

网友:
12V/15A 网状金属外壳那种,现在是¥35,我看你还是换1个,这样折腾划不来

网友:
保护了啦  大兄弟。要么输出开环了,要么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