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fgpa/cpld脱机烧录器?

楼主(2016-09-21):
如题,麻烦知道的同学告知一下

网友:
你可以脱机烧spi啊。jtag离线需要另外的工具。

网友A:
有的,可以用svf的方式烧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可以用svf的方式烧结

svf是不是xilinx的那个?

网友B:
Svf应该是通用标准,我认识一个网友好像做FPGA脱离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vf应该是通用标准,我认识一个网友好像做FPGA脱离编程器

可以altera么?

网友:
单片机读取存储介质,然后通过总线对FPGA进行烧录

网友:
FPGA不需要烧录啊,烧录也是烧flash 啊

网友C:
FPGA外置程序存储,只需要烧写外部FLASH.
FPGA内置程序存储,就必须专用的下载线。每个厂家不一定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外置程序存储,只需要烧写外部FLASH.
FPGA内置程序存储,就必须专用的下载线。每个厂家不一定一样吧 ...

我想用在altera的MAX系列的芯片烧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在altera的MAX系列的芯片烧录

好像只有官网的
第三方的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altera么?

啥型号?我问问他,或者我私信个他QQ给你自己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型号?我问问他,或者我私信个他QQ给你自己问

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