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6-09-21):
我用52单片机的P1.0-P1.3口驱动ULN2003,然后驱动电机,电机可以正常转动;
但是换到P1.4-P1.7口,电机始终不转,请问有明白是什么原因的吗?电路完全一样,只是换了I/O口

网友A:
是不是端口配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端口配置有问题

P1口是统一配置的

网友B:
程序有问题
或者单片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问题
或者单片机坏了

sbit zheyang_EN = P2^4;          //低电平有效

uchar code FFW[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四相八拍正转编码

//********************************************************
//步进电机正转/
//******************************************************
void motor_ffw()
{
        uchar i;
        uint j;
        for(j=0;j<8;j++)
        {
                if(++i > 7) i=0;
                P1 = FFW;//取数据
                delay_1ms(8);//调节转速
        }
}
void main()
{
        uint r,N=896;//N步进电机运转圈数
        P1 = 0;                //用P1.4-P1.7口
        zheyang_EN = 1;
        while(1)
        {
                if(zheyang_EN == 0)
                        for(r=0;r<=N;r++)
                                motor_ffw();//电机正转
        }
}

网友:
引用 楼主:
sbit zheyang_EN = P2^4;          //低电平有效

uchar code FFW[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由P1.0-P1.3切换到P1.4-P1.7,程序中在哪里能体现呢?
我只看到IO口的低四位有变化,高四位一直为0

网友:
sbit zheyang_EN = P2^4;          //低电平有效

uchar code FFW[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四相八拍正转编码

//********************************************************
//步进电机正转/
//******************************************************
void motor_ffw()
{
        uint j;
        for(j=0;j<8;j++)
        {
                P1 = (FFW[j]<<4);//取数据
                delay_1ms(8);//调节转速
        }
}
void main()
{
        uint r,N=896;//N步进电机运转圈数
        P1 = 0;                //用P1.4-P1.7口
        while(1)
        {
             for(r=0;r<=N;r++)
            {
                     motor_ffw();//电机
            }
            P1=0;
            while(1);
        }
}

这些代码是楼主自己写的, 感觉楼主不太适合搞这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sbit zheyang_EN = P2^4;          //低电平有效

uchar code FFW[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FFW数组里高低位互换,注意脚位顺序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一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