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推荐一款双窗口比较器,用于设置逻辑电压阈值

楼主(2016-09-22):
请求万能的坛友们推荐一款双窗口电压比较器,用于数字芯片测试时设置逻辑0和1的电压阈值,希望能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 速度能够到10Mbps以上
2. 逻辑高电压输入/出可以设到15V以上
3. 带高阻态输出控制
4. 漏电流尽可能的小
5. 价格不要太高,谢谢

这是一个输出控制的示意图:

这个是输入控制的示意图:

网友A:
您要的是施密特触发器吧

网友B:
CD40106+CD4052

前者负责滞回比较,后者负责输出高阻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要的是施密特触发器吧

谢谢回复,类似的,可以说是双向电压比较器吧。逻辑电压阈值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设置。
电脑上示意图没能上传成功,用手机上传也不行,一直在那里转圈圈,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40106+CD4052

前者负责滞回比较,后者负责输出高阻切换

谢谢,CD40106最小工作电压为3v,3v以上可以通过控制供电电压来决定逻辑1输出的电压,3v以下就不行了,比如我需要逻辑1电压为1.8v就没法实现了。另外它的逻辑低电压输入/出也没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