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能挂多少个节点的疑问

楼主(2016-09-22):
如题,很是不解为什么RS485对节点的个数有限制,网上的答案大多数是和接收器输入阻抗有关系,但是都没有说 有什么关系,所以想请问坛内的各位大神,节点数和什么有关系,为什么?

网友:
和rs485转换芯片有关系吧

网友A:
标准负载(输入阻抗为12K)为32个,8分之1负载的芯片为256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准负载(输入阻抗为12K)为32个,8分之1负载的芯片为256个

怎么知道设备的输入阻抗?

网友:
与系统的分布电容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知道设备的输入阻抗?

每个驱动IC手册都会说明的输入阻抗,驱动IC阻抗越小,总线并联越少,反之则越多,标准的阻抗是12K,也有更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每个驱动IC手册都会说明的输入阻抗,驱动IC阻抗越小,总线并联越少,反之则越多,标准的阻抗是12K,也有 ...

芯片手册上都有最大节点数的  标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手册上都有最大节点数的  标示

就拿TI的来说吧,DS485是标准的12K驱动器,支持32个,DS1487 阻抗68K 支持128个,TI有的最大的能支持320个

网友:
是跟IC有关的

楼主:
我知道和ic的输入阻抗有关,想知道为什么和输入阻抗有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和ic的输入阻抗有关,想知道为什么和输入阻抗有关

能接多少个节点和RS485发送的驱动能力有关,驱动能力是和负载相关的。
RS485制定的规范是,RS485发送至少可以驱动标准负载为12K的节点32个。
并且在驱动32个节点时输出差分电压必须大于1.5V小于6V,
但是一般的驱动器设计都会高于这个参数。发送一般至少2V以上,6V以下。

因此标准RS485接收器的差分输入阻抗不小于12K。
至于他们说的1/8负载  1/16负载,就是12Kx8=96KΩ。
如果这个网络全部是你的设备,你全部用1/8负载,挂256个没问题,
如果有别人的设备,你不能保证他的输入阻抗是多少,但至少是12K,所以至少还是可以挂32个。

另外这个驱动器保持最低1.5V不只是32个12K并联,还要加两个120左右的终端匹配电阻。
32K并为375欧姆,再和两个120并联,约52Ω左右。所以发送器的必须提供的差分最小电流I=1.5V/52Ω=29mA.
发送器设计时也会高于这个参数,一般的最大驱动电流在100mA-20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接多少个节点和RS485发送的驱动能力有关,驱动能力是和负载相关的。
RS485制定的规范是,RS485发送至少 ...

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接收器的输入阻抗越大,总线上可以挂载的节点数越多呢,谢谢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接收器的输入阻抗越大,总线上可以挂载的节点数越多呢,谢谢大神帮忙解答 ...

因为驱动器的驱动能力是一定的,你的输入阻抗越大,单位负载就小啊,驱动能力不变,单位负载减小,单位负载数量不就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驱动器的驱动能力是一定的,你的输入阻抗越大,单位负载就小啊,驱动能力不变,单位负载减小,单位负 ...

了解  thank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接多少个节点和RS485发送的驱动能力有关,驱动能力是和负载相关的。
RS485制定的规范是,RS485发送至少 ...

这个讲的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E:
那要是每个节点的485上都加了上下拉电阻10k,是不是节点数大大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接多少个节点和RS485发送的驱动能力有关,驱动能力是和负载相关的。
RS485制定的规范是,RS485发送至少 ...

讲解的很详细,也很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拿TI的来说吧,DS485是标准的12K驱动器,支持32个,DS1487 阻抗68K 支持128个,TI有的最大的能支持320 ...

谢谢分享说明!

网友F(2017-09-21):
引用 网友D:
能接多少个节点和RS485发送的驱动能力有关,驱动能力是和负载相关的。
RS485制定的规范是,RS485发送至少 ...

有一个问题请教,主机用的是3.3V供电的SP3485(A上拉10K,B下拉10K),从机用的是5V供电的SP485(A上拉10K,B下拉10K),这种情况下,万用表量的A B 总线之间的压差只有0.62V,请问下  此情况进行通讯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要是每个节点的485上都加了上下拉电阻10k,是不是节点数大大减小?

上拉/下拉电阻一组就好,主机有,从机就不必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问题请教,主机用的是3.3V供电的SP3485(A上拉10K,B下拉10K),从机用的是5V供电的SP485(A上拉10K,B ...

当然可以运行,但最大节点数严重下降。
如果为了挂尽量多的节点,那么不该给每个节点带上下拉。
但是为了保证空闲的时候不容易受干扰,整个网络里面又必须有上下拉。
典型做法是主机自带上下拉,从机不带。
或者上下拉加上终端电阻一起弄个跳线。如果某个模块是总线的最后一个,那么它就接上终端电阻和上下拉。否则这个跳线不接通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当然可以运行,但最大节点数严重下降。
如果为了挂尽量多的节点,那么不该给每个节点带上下拉。
但是为了 ...

老大  恭候多时了   知道您是485通讯行家    我21楼的问题  请指教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老大  恭候多时了   知道您是485通讯行家    我21楼的问题  请指教下     ...

我回答了你啊。当然可以运行。
而且你的10K上下拉在我看来还不够强。
我现在都用1K上下拉(反正我是主机,不需要挂多个自身)。
10K上下拉在别人挂了120欧*2的终端电阻之后,差分电压太小了。当心某些人的485接收器会收到乱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回答了你啊。当然可以运行。
而且你的10K上下拉在我看来还不够强。
我现在都用1K上下拉(反正我是主机 ...

一点不错   我现在可以确保一根总线如果都是自己的设备  那还好弄些  关键是有的时候   总线上不完全都是你的设备   这时就操蛋了   从机上确定不加上下拉OK吗,末端的从机要不要加 一个上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然可以运行,但最大节点数严重下降。
如果为了挂尽量多的节点,那么不该给每个节点带上下拉。
但是为了 ...

有空请关注下   这个帖子   刚发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102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然可以运行,但最大节点数严重下降。
如果为了挂尽量多的节点,那么不该给每个节点带上下拉。
但是为了 ...

大概了解了   5V供电的上下拉   电阻的取值也是10K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回答了你啊。当然可以运行。
而且你的10K上下拉在我看来还不够强。
我现在都用1K上下拉(反正我是主机 ...

你们的设备 常规都是   5V供电的   485吧?我现在也准备用   3082  毕竟保护性更强些,这样每个从机和主机上  都升级为 3082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点不错   我现在可以确保一根总线如果都是自己的设备  那还好弄些  关键是有的时候   总线上不完全都是 ...

有你的设备也有别人的设备,而且你又是从机,那么没有兼容性好的简单方法。我建议做从机的人都给自己加个拨码开关可切换的终端电阻加上下拉。
当然我平常见到的那些便宜货的从机没人这么干。
所以我只能不管三七二十一给自己用很强的上下拉了。
我一直用1K的上下拉。
带机量就不管了,一般只能带十来个。想带更多从机的请客户自己弄个485 HUB
对客户来说这不是最优的做法,但我不能控制那些便宜货的从机,所以只能这样保护自己。
比起某些情况下无法运行来说,让机器多的人自备485HUB要容易得多

如果你自己做主机和从机就很容易,所有从机不要带任何内置上下拉,然后弄个外置的上下拉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你的设备也有别人的设备,而且你又是从机,那么没有兼容性好的简单方法。我建议做从机的人都给自己加个 ...

说到了我的心声   有的厂家的仪表  真的是五花八门    调试不通   头疼    看来得接受前辈的意见   加拨码开关
另外如果类似我这种限制,主机是3.3,从机是5V,总线上只有自己的设备,也是只要主机上3.3v 485端加1K上下拉,然后从机什么都不加就OK了吗?
另外现场用万用表量A B总线的压差,大致在什么电压范围内   总线通讯应该至少硬件上没问题?

网友:
我认为,所有仪表的电源是隔离的,就不存在上下拉电阻并联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说到了我的心声   有的厂家的仪表  真的是五花八门    调试不通   头疼    看来得接受前辈的意见   加拨 ...

压差有时候量不出问题的。你量的只是空闲时候的电平。
需要示波器去看实际发送数据时候的电平才知道总线有没有问题。
当然空闲时候差分电压如果低于0.2V是肯定不行的,标准规定最小的可识别的差分电压就是0.2V

网友:
学习了,有点时间多看看https://www.amobbs.com,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H:
max13085 号称支持256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H:
max13085 号称支持256个,,,

标称支持256的节点的收发器多的是。问题是你做成设备之后还能不能接那么多
很少有设备为了让人多接一点而专门把自己的内置上下拉带个拨码开关来切换的,一般都是内部自带固定的上下拉。
这个时候你的收发器输入阻抗完全不重要。
我见过的99%以上的设备,都接不到16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压差有时候量不出问题的。你量的只是空闲时候的电平。
需要示波器去看实际发送数据时候的电平才知道总线 ...

好的  谢谢指导   平时也会带个便携式示波器   只是担心它量的波形 本身就受限于各种干扰   因为有时工况现场没有交流电    没办法  备了几台便携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max13085 号称支持256个,,,

不敢拿产品去尝试   除非有时间去做老化测试  就像我之前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0136-1-1.html    也一直相信南京沁恒(毕竟其他型号的接口芯片用了快7年了)的片子    最后应用452在LED阵列还是出问题(经过xiaobendan指点原来发现这是通态)      召回了600套  就知道它的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标称支持256的节点的收发器多的是。问题是你做成设备之后还能不能接那么多
很少有设备为了让人 ...

用TI 的sn65hvd3085e,实测1200米线带64台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