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开发速度快,支持鼠标,液晶屏的gui方案

楼主(2016-09-22):
想做一个人机界面的产品,要求支持鼠标操作,比如拖动,按钮等,显示屏的尺寸在7寸以上,分辨率1024*768以上最好,价格不能太高,求推荐合适的方案,目前想到的有全志的linux开发板+软件用qt+小液晶显示器(hdmi接口)

网友:
没有个几年的功底,linux玩不转的。便宜的就m7+stgui

网友:
直接用android平板开发

楼主:
安卓的平板不方便扩展硬件接口,比如ad转换输入.

楼主:
个人感觉qt比较好,qt能够跨平台,先在windows下开发好,在linux下编译一下应该就好了.

楼主:
主要做界面开发,不知道ucgui是否能满足要求

网友:
树莓派+转接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qt比较好,qt能够跨平台,先在windows下开发好,在linux下编译一下应该就好了. ...

真的是在Linux下编译一下就"好"了吗?

网友:
qt或者wince的c# 最好选择

网友:
安卓加单片机,安卓负责界面,单片机负责硬件,中间用串口通信。

楼主:
主要想鼠标操作,安卓不太合适吧

网友:
安卓手机都支持鼠标啊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就是普通的鼠标

用otg线就可以.

楼主:
支持鼠标这个我知道,如果用鼠标操作,界面最好类似windows,安卓的开发界面大部分都是为触摸设计的吧

楼主:
要想快速开发,sdk最好有很多支持鼠标的sdk,这样才能快速开发

网友:
qt或是emwin。

网友:
直接用windows工控机吧

楼主:
window工控机,成本不低呀,配上硬盘内存,价格不好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鼠标这个我知道,如果用鼠标操作,界面最好类似windows,安卓的开发界面大部分都是为触摸设计的吧 ...

还是安卓吧。说真的,如果你讨厌原生的Android界面,可以改用Delphi(FireMonkey)啊,还可以用Lazarus(这玩意效率估计比原生界面还高,毕竟是直接NDK的,省去了Java层)

楼主:
要简单的话,估计emwin应该是最好做的吧,不知道emwin最大支持多大的屏?多大的分辨率.

网友:
GLCD应该是你最好的选择 neqee.con

网友:
wince 可以吗

网友:
stm32f7可以做

网友:
全志H3加鼠标键盘屏幕。鼠标键盘屏幕最贵。

网友:
安卓,没二选,搜 wxws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