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JTAG下载不了程序求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6-09-22):
自己画了一块小板子,原理图用的X宝上人家卖的开发板,现在测试的时候发现JTAG下载程序有问题:
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 Error: Operation failed

然后再JTAG Chain Debugger 里面测试的时候报这个错误:

帮忙看一下哪里有问题呢?我测了一下没有和地短路的,电压也都是正确的;

网友:
你不净扯蛋吗?你怎么不串几个100M的电阻呢?昨天刚看到一个串了1K电阻的,我和我同事好乐一顿。

楼主:
问题找到了,芯片背面的145引脚没有接GND导致的!~~~
谢谢楼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