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那么火,还要推应用号。帮我看看这个二维码怎么生?

楼主(2016-09-22):
微信太火了,昨晚应用号(小程序)公测,业界震动,说是会干掉APP

今天猛的研究一下,有个技术问题不会,大家帮忙看看解答一下!

关于微信支付的

这里面的例子二维码到底要怎么生产?
用通用二维码生成软件,扫出来的都是字符?!

举例:
weixin://wxpay/bizpayurl?appid=wx2421b1c4370ec43b&mch_id=10000100&nonce_str=f6808210402125e30663234f94c87a8c&product_id=1&time_stamp=1415949957&sign=512F68131DD251DA4A45DA79CC7EFE9D

楼主:
https://pay.weixin.qq.com/wiki/doc/api/native.php?chapter=6_4

网友A:
按要求的参数去做就行了,没问题的话会返回二维码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要求的参数去做就行了,没问题的话会返回二维码给你的.

按例子生产二维码,就返回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要求的参数去做就行了,没问题的话会返回二维码给你的.

商户可调用第三方库生成二维码图片???

不是用二维码软件生成吗?

网友B:
不是说了吗第三方库

网友B:
扫出来就是连接,要在微信里扫才会动作,当然各种数据要有效

网友:
小程序据说是基于js的可惜不会用,以前微信jdk 还玩过一阵,php的

网友:
这不是小程序文档,小程序还没公开,只是内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出来就是连接,要在微信里扫才会动作,当然各种数据要有效

是在微信扫的。会不会?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了吗第三方库

怎么搞?

网友:
三方二维码库我还真不清楚,我在浏览器一个工具上直接生成的,可以扫描出,结果就是那个连接内容

网友:
weixin://  这个就说明是微信专用的连接类型,其他浏览器根本不支持,要用微信内部浏览器调用

网友C:
一个段子说有人把商户的付款二维码偷偷替换了一张贴上去,过了一个月结算才被发现.这有可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段子说有人把商户的付款二维码偷偷替换了一张贴上去,过了一个月结算才被发现.这有可能么? ...

除非客户不认真看就付款,而且收银也不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例子生产二维码,就返回字符

就是返回字符的呀,要自己把字符转二维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例子生产二维码,就返回字符

你把返回的字符生成二维码就可以了,微信用微信来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返回的字符生成二维码就可以了,微信用微信来扫.

都不行。。。

网友D:
败毒页面哪些比如测速查快递应该差不多概念吧。  就是打开一个网页就可以使用各种应用,不用安装卸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败毒页面哪些比如测速查快递应该差不多概念吧。  就是打开一个网页就可以使用各种应用,不用安装卸载。 ...

其实很多app也都是假的。app就是一浏览器外壳,直接呈现H5的网页。

网友:
二维码,我只用草料网。http://cli.im,自己生成。
自己用第三方库的话,我只推荐qrcode.js

网友:
其实就是几年前的轻应用重新炒作一下。只不过以前基于浏览器,现在继续微信,都是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