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分享一个程序流程图文件,不知道怎么弄比较好

楼主(2016-09-22):
项目做完,想完善一下程序的配套文件,所以就想用visio写一个程序流程图。写着写着发现写不下去。因为感觉很多东西根本就不好写。特别是一些细节的东西,弄起来太复杂。这个项目广mcu就用了3片。模块化编程,C文件二十多个。代码行数估计得过万行。大家一起讨论下,程序流程图,或者说怎样让别人能快速上手你的程序。有好的程序流程图,也可以一起发上来,大家一起参考下,改进改进,哈哈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我也是从阿莫下载的,你搜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从阿莫下载的,你搜索下。

这个貌似不错,之前好像用过,是不是只能对同一个C 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不错,之前好像用过,是不是只能对同一个C 文件

没用过,下来扔硬盘里了。

网友:
还得看你实现的层次逻辑及解耦程度,跟用什么软件画流程图没大关系

网友:
用思维导图软件吧

网友B:
在后期整理 我还是比较倾向与思维导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后期整理 我还是比较倾向与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从阿莫下载的,你搜索下。

我下载你这个了,

网友:
可以思维导图软件,xMind等。

网友C:
绘流程图用亿图图示也挺不错的,思维导图mindmanager也是很好的选择,mindmanager16版的带有流程图制作功能.流程图及思维导图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绘流程图用亿图图示也挺不错的,思维导图mindmanager也是很好的选择,mindmanager16版的带有流程图制作功能. ...

有这个2016版本的和谐文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这个2016版本的和谐文件吗?

压缩包中带有和谐文件及安装步骤说明.亲测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缩包中带有和谐文件及安装步骤说明.亲测好用.

下载后,安装完成,运用!提示已经过期。
用压缩包里的.exe文件替换。
还是不行……

网友:
收藏下,看以后是否用的上

网友E:
diagramdesigner 这个很好使。

网友F:
用思维导图 和 顺序图会比传统的流程图更清晰, 可以试试在线的processOn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思维导图 和 顺序图会比传统的流程图更清晰, 可以试试在线的processOn
, ...

在线的processOn 这个貌似只有12个私有文件 感觉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线的processOn 这个貌似只有12个私有文件 感觉太少了

可以下载下来,保存成图片或pdf

网友:
引用 网友E:
diagramdesigner 这个很好使。

你好,AT91SAM9260  核心板的外围IO说明资料可否给一份?就是你照片里的那块板子,我的和你的一模一样,但是买来没资料,玩不起来。谢谢啦!邮箱:   renpeng009@sina.com

网友(2017-02-27):
哪个朋友下载了12楼的, mindmanager16 的文件? 可以转发上来或是给个网盘的地址?

12楼的连接已失效.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绘流程图用亿图图示也挺不错的,思维导图mindmanager也是很好的选择,mindmanager16版的带有流程图制作功能. ...

不知12楼能否重新分享一下可以用的软件链接地址?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12楼能否重新分享一下可以用的软件链接地址? 谢谢.

不好意思,没想到以前的链接失效了,现更新链接,如下: MindManager.v15.0.160 密码: slw0

网友(2017-09-14):
刚要用上,感谢26楼

网友:
安装16中文版后,可以打开,但是只能试用30天,用MindManager.exe文件替换原来的后,反而打不开了?怎么回事啊?哪位搞好的指导一下怎么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