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开关怎么高速50HZ切换?

楼主(2016-09-22):
上次朋友要做一个小东西,就是实现两个开关以10-50HZ的可调频率切换。

如下图,就是S1闭合的时候,S2要断开,s2闭合时,要要断开;IN1与IN2只知道是压差是250V以下,但最低电压不一定是0V,有可能是100V流向20V这样的压差,3A左右的DC,电路结构也不明。大概就这样,两边有两个线圈。

之前也发个一个贴子,但是我理解错误 了,不是单刀双掷开关,而是两个独的开关。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8773-1-1.html

想过用SSR做,但查了很多型号的ssR,通断时间都是在<10ms,这样的通断时间对于 50Hz的10+10mS来说,太大了,完全不能用吧。

如用MOS做,不知电路要怎么搭?

不知G、S端与单片机端应该怎么接?以下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
用松下  PHOTOMOS  应该可以。不过价格偏贵

网友:
MAX4800A/MAX4802A可为超声成像和打印机应用提供8通道高压开关。该器件采用BCDMOS工艺,提供8个高压低电荷注入SPST开关,由20MHz串行接口控制。数据被移入到内部8位移位寄存器,并通过带使能和清除输入的可编程锁存器保持数据。上电复位功能确保所有开关在上电时为开启状态。 这些器件可采用宽范围的高电压供电,包括:VPP/VNN = +100V/-100V、+185V/-15V以及+40V/-160V。数字接口工作于独立的+2.7V至+6V VDD电源。数字输入DIN、CLK、/LE以及CLR具备+6V容限,与VDD电源电压无关。MAX4802A为每个开关终端提供35kΩ泄漏电阻,用于对容性负载进行放电。 MAX4800A/MAX4802A可直接替换Supertex HV2203和HV2303。该系列器件提供48引脚TQFP、26焊球CSBGA以及28引脚PLCC封装。所有器件均可工作于0°C至+70°C商业级温度范围。 应用 打印机 超声成像 关键特性 20MHz快速SPI™接口 Supertex HV2203的引脚兼容替代产品(MAX4800A) Supertex HV2303的引脚兼容替代产品(MAX4802A) 灵活的高压电源,可高达VPP - VNN = 200V 低电荷注入、低电容的22Ω开关 直流至50MHz模拟信号频率范围 在5MHz下,关断隔离为-77dB 10µA的低静态电流 集成泄漏电阻(MAX4802A) 采用标准的PLCC、TQFP以及CSBGA封装 MAX4800A/MAX4802A框图

网友:
就按你画的那样来是可以的,用高边开关驱动mo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