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做一个好看好用的ARM-OB+USB转串口,持续更新

楼主(2016-09-22):
一直以来都是看网上大神在做东西,一直都是默默的看评论,也很少评论,最近因为手头上ST-LINK损坏了,所以打算自己开一款仿真器,以前做过V8 但是资料找不到了,看见网上ARM-OB很火,打算做一个,本来打算做一个简单版本的自己够用就行了,但是发现淘宝上全是,也没有做的意义了,那么怎么办呢,一直放不下心,那么就寻思着做一与比人不一样的吧,正好手头上用USB转串口的模块,所以把他们都做到一起去,这样就不用再接一个啦,说着就开始干吧。。

首先我要下载点资料。

ARM-OB 的资料网上好多,不知道那个好用,索性都下载下来。首先看下2位大神的电路

都一样,然后又查了一下RT9193手册,

这个电流只有250mA的说,不够不够,估计连个液晶都驱动不起来,果断换。换什么好呢、、简单方便电流大。。嗯嗯,那么1117可以。.

我做东西一定要有个好看的外壳。

OK,通过熟悉的朋友,在厂里发给我一个仿真器外壳。挺好,就用它了。。

  外壳样子。

CAD图纸。

看起来就不错。。接下来要确定下 USB转串口的芯片,网上查了一下,CH340G和CP2104都很稳定。介于CP2104不好焊接,那么就选择CH340G吧。

ok,确定下来,就是画图。今天先到这里,明天把我画的图纸传上来。

网友A:
想做就做DAP吧,DIY性比较强,做OB就纯粹飞个线烧个件,没啥技术含量!

楼主:
@qq开始学单片机 这个有什么资料提供一下呗、、

网友:
OB调试最高速度大概多少啊?

网友B:
你是不是应该先把壳体的淘宝网址上传上来呢。。。

楼主:
2M的吧,差不多。。

楼主:
壳体我朋友哪里拿的,等我让他放在网上哈。

楼主:
刚才看了下CMSIS-DAP 的资料,竟然是开源的,那么好了,下一个目标就是它,让我先完成我当初的设想。哈哈。。

网友:
dap可以用tssop20脚的 F042做

比较节约管脚 清爽好用。

楼主:
下个版本做DAP 嗯

网友:
CH340G  很稳定  呵呵  不能和 CP xx 比的

网友:
早就有了啊,找找小马哥的某宝铺子

网友C:
没仔细看图,不知楼主怎么把两个USB设备接到同一个电脑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仔细看图,不知楼主怎么把两个USB设备接到同一个电脑口???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只有一个字:死

网友:
壳子不错,尺寸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仔细看图,不知楼主怎么把两个USB设备接到同一个电脑口???

我猜他只用了一个USB口,仿真器盒子上搞个开关切换,仿真器 和 USB2COM 二选一

btw: 不知道现在兄弟们开发的时候,用 JLINK OB的多还,还是用 JLINK V9的多?我以前买过两个V9,坏了一个。一直想再搞个仿真器备用,怕手上的再坏了,没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他只用了一个USB口,仿真器盒子上搞个开关切换,仿真器 和 USB2COM 二选一

btw: 不知道现在兄弟们开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应该先把壳体的淘宝网址上传上来呢。。。

可以呢,我让他已经上传了,我发给你连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他只用了一个USB口,仿真器盒子上搞个开关切换,仿真器 和 USB2COM 二选一

btw: 不知道现在兄弟们开 ...

其实我有打算上个hub,但是考虑到成本就算了。

网友E:
这外壳的价格也闷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外壳的价格也闷高了

还可以,量大了可能会少吧,反正我是没给钱的

楼主:
我刚才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发现了10片FE2.1,这是真让我上HUB的节奏么

网友:
上hub就把340换成ft232吧

网友:
集成在一起的玩过了,呵呵USB HUB + STLINK V2 + CP2102 ,可以选择外扩TF卡,用着还是挺爽的。  现在OB 072有UART了,不过没有测试过性能怎么样

网友F:
不自己折腾仿真器了,你做好,买就是了 仿pic kit 的pvc壳贵了点,类似的应该5¥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自己折腾仿真器了,你做好,买就是了 仿pic kit 的pvc壳贵了点,类似的应 ...

买多点应该差不多。少了估计差不多这个价了。无所谓啦。。都小钱。。

楼主:
大体上把电路图确定了下来。就这样。不用外部开关了。直接上HUB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8404-1-1.html  造这个吧!!

网友G:
看看我这个是不是楼主想做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3853-1-1.html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一下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我这个是不是楼主想做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3853-1-1.html

做的不错啊。差不多就这个思路,但是我想把样子做的更好看一点。不要裸奔,而且CP2102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做的不错啊。差不多就这个思路,但是我想把样子做的更好看一点。不要裸奔,而且CP2102感觉不是很好。 ...

串口芯片基本上是正品FT232排第一,cp2012/cp2104还是很稳定的。个人感觉还是比更便宜点的CH340好一些,cp2102基本上在5元

网友H:
楼主用CH341A还能引出SPI和I2C接口可以用来刷flash

网友:
再用micro  usb连接小板子和电脑,手机线也能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串口芯片基本上是正品FT232排第一,cp2012/cp2104还是很稳定的。个人感觉还是比更便宜点的CH340好一些,c ...

好,我看下。如果用FT是不是太贵了,有点玩家可能承受不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CH341A还能引出SPI和I2C接口可以用来刷flash

这个注意不错。我看看。。

楼主:
原件好多的说。。

网友:
为啥不用072做OB啊,坛子里有网友做了的

网友:
072一片搞定jlink-ob和cdc用不着这么麻烦 我感觉那个也挺稳定的啊

网友I:
大家有没有  公模的塑料外盒  做模块和手持器用的  那种   还请推荐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家有没有  公模的塑料外盒  做模块和手持器用的  那种   还请推荐推荐  ...

有啊,你要啥样的?

楼主:
大体上摆完的样子,太忙了,都抽空弄的,这次用的是072 双串口,一个虚拟串口,一个真实串口,更加稳定。。哈哈哈

网友J:
这个和microchip的下载器PIC kit3.5怎么那么像,简直一模一样http://www.waveshare.com/img/dev ...

网友:
其实,有不少电工喜欢裸板+透明热缩管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想做就做DAP吧,DIY性比较强,做OB就纯粹飞个线烧个件,没啥技术含量!

技术含量折腾不如实实在在好用 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技术含量折腾不如实实在在好用 有意义

也确实想做个有意义的东西。大家都能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和microchip的下载器PIC kit3.5怎么那么像,简直一模一样http://www.waveshare.com/img/devkit/PICkit3 ...

我确实想把它做成这种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确实想把它做成这种样子的

哈哈,我去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确实想把它做成这种样子的

不错  自己搞出来比买到手更有成就感  这种DIY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体上摆完的样子,太忙了,都抽空弄的,这次用的是072 双串口,一个虚拟串口,一个真实串口,更加稳定。。 ...

今天把所有的东西都确定下来了改成了CH340T/CH341T同时兼容的,并且把PCB画出来了,差不多就去打烊了,小伙伴帮我检查下,原理图有没有问题呀,没问题我就去打烊了。
正面3D

背面3D

原理图

上原理图

楼主:
还没有logo,等我想一个,嗯嗯。。

楼主:
还有个问题,PCB板子啥颜色好呢,外壳是红色的。。

楼主:
请求申精、、、

网友B:
好象用了USB HUB啊。。。这个HUB你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用了USB HUB啊。。。这个HUB你用过吗?

GL850A 用过,蛮简单的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GL850A 用过,蛮简单的一个。

这个东西需要安装驱动吗?

网友L:
楼主是用的ad吗,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是用的ad吗,哪个版本

AD16,AD15也可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需要安装驱动吗?

不需要的,就是普通HUB用的芯片,现在已经大量在用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PCB板子啥颜色好呢,外壳是红色的。。

哈哈哈哈哈  个人感觉 白色比较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哈哈哈哈哈  个人感觉 白色比较好看

上回流焊容易发黄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回流焊容易发黄的说。。

一直想自己做一个,今天看到这个帖子,回头试试

网友:
顶一下,,,关注支持一下

楼主:
东西回来啦,等了好久的说。

上图看看,总共12个,我要留4个,剩下8个,需要的请私聊我,自己付运费。

楼主:
有几个坑爹的地方,第一个,340/341切换的地方用的0402的电阻封装,太小了,不好焊接,咋就是装外壳的时候,壳体的四个脚会卡到,要把壳体支架掰折了装。

楼主:
为什么这个不给火呢。。。版主给火啊。。给我火啊

网友:
莫大快来射精

网友:
感觉加个HUB不错

网友:
便于携带 挺好的

楼主:
为啥没有来设精、、、、、、求设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没有来设精、、、、、、求设精、、、、

啊? 0402多累啊。。。如果上0805感觉单面板能布得下不? 另外,这个PCB的定位信息能共亨一份吗?(你只要保留MINIUSB和双排针即可,其它的器件删除掉即可,定位孔啥的该修正的修正一下呗)。。。如果有机会,我也想自己DIY一个。。。哈哈。。。当然,如果不方便的话,就不要共亨了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 0402多累啊。。。如果上0805感觉单面板能布得下不? 另外,这个PCB的定位信息能共亨一份吗?(你只要 ...

说了我想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 0402多累啊。。。如果上0805感觉单面板能布得下不? 另外,这个PCB的定位信息能共亨一份吗?(你只要 ...

啥啊,我没听懂啊。。。亲。。。

楼主:
我图上拿黑线圈起来的是CH340和CH341做切换用的。。。具体的在板子背面有,把相应的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啊,我没听懂啊。。。亲。。。

我估计你是指后半部分不懂吧。。。
我是说,我也想得空自己布一个板子,但是需要一些定位信息,比如那个MINIUSB的定位尺寸,比如那个双排针,比如别处的LED的定位孔,比如四周的安装孔,等这些信息。。。你是否能把你的PCB里,关于这些定位相关的器件保留下,其余删掉,然后我就直接使用你这个PCB来布板喽。。。
当然,是你不透露你自己的商业机密前,如果不方便的话,咱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你是指后半部分不懂吧。。。
我是说,我也想得空自己布一个板子,但是需要一些定位信息,比如那个M ...

哦哦。这好说。你加我Q:34391828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这好说。你加我Q:343918282

你的Q加不上啊,需要验证,你的真实名字啊。。。要不你站内短信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Q加不上啊,需要验证,你的真实名字啊。。。要不你站内短信我一下。。。 ...

你加 3142643502

网友(2016-10-23):
加了N次,至今没加上。。。唉,算了。。。最近也没有DIY的念头了。。先谢过了。。。

楼主:
成功,成功,很是喜悦,下面把测试图给大家传上来。

真正的ARM-OB+双串口,互不影响,而且串口支持CH340与CH341切换。真正的做到一板多用。

串口功能我就不不贴图了,我已经试过了,很好用。

看都可以识别,USB免驱动。

双串口,互不影响,

J-LINK 驱动,没有问题。依然可用。

连接试试看,可以连上。

试下烧写,也没有问题。一次板子就成功,再看看KEIL里面是否识别

也没问题。。哈哈

上几实物照片。

上原理图 。

J-LINK的固件。

这个是如何用ARM-OB烧写单片机。

以上是我的所有资料,PCB资料就不放出来了,因为担心有人用于商业化。不过本来我自己也商业化。。哈哈。、、

现在有几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 ASM1117的芯片容易发热,而且真心热。。准备在下个版本中改掉。。

第二个小问题是,在 CH340与CH341切换的时候 短路条线实在是太难焊接了,下次改掉。。

如果有需要,请联系我微信:muzichenming  现在赠送空板 5套。先到先得。。

网友:
板子为什么为铺一下地,你这个地可能会电位差导致连接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