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HZ倍频辐射干扰解决方案(求助)

楼主(2016-09-22):
各位大神,
      目前我在调试公司产品发现一个25MHZ倍频干扰的问题,尝试了很多种方案还是不行,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建议?
      问题描述:我司产品分两块板子,上面的板子带有PIR,PIR探头底下板子就有SD卡,,SD卡读取速度为25MHZ,两块板子间距5mm,当SD卡读写数据是会干扰到PIR探头导致误触发。但是考虑到SD卡可能有干扰,所以上面PIR部分的板子都是四层板,最下面和倒数第二层都是GND,但是PIR还是会干扰,用频谱仪查看SD卡读取信号时,频谱仪的波形如下:
      将SD卡上面用铜箔包起来还是会出现这个干扰波形,请问SD卡这部分还能做什么处理么,信号线都串联了33R电阻也都是不行

网友:
换个低速的SD卡,TF卡体积小,干扰也小吧。

网友:
rip传感器增加滤波时间常数,提高判别门限

网友:
两部件的电源退藕很重要,还有就是信号线的收发阻抗尽可能连续、匹配,减少反射

网友:
sd卡数据线上再并100pf 试试看

网友:
参考6楼,将SD卡信号线边缘打缓, 同时PIR一侧做低通滤波。 PIR的工作频率很低,远低于25M,应该很容易搞。

网友:
SD卡的时钟走线用地线包着
再就是在时钟线上串磁珠(600R,1K等阻值换着试下,阻抗大了可能工作不正常),再在时钟线上并一个47pF/68pF之类的电容到地。同时,注意2个器件的电源和地的回路,电源线和地线挨着走,给最小闭环。再就是电源的退耦电容等。

网友A:
谁能解释下楼主的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解释下楼主的头像

高度减小了

网友:
电线传导引起的。

网友A:
高度貌似没有减小,没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度貌似没有减小,没有发现

你再看看。拿光标比着看。

楼主:
目前还是解决不来,通过上下板子贴满屏蔽纸 ,上下板子单独供电,用电池供电还是会出现,把两块板子的距离分开到4mm以上,有所改善,应该是空间辐射过去的,

楼主:
有一个新问题,就是针对金士顿的SD卡,SD_CLK是25MHZ的,不会干扰PIR,而东芝的SD_CLK为50MHZ,就会出现干扰,但是把SD_CLK强制在25MHZ,东芝的卡还是会干扰PIR,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同样是Class 4的SD卡,为什么不同品牌SD_CLK是不固定的呢

网友:
做好阻抗匹配与包地处理,尤其对CLK的处理

楼主(2016-11-12):
经过接近一个多月的测试,后面测试发现是热源,SD卡长时间读写是导致PIR的有出现那个缓慢上升的波形。这边试了打火机,通过石墨烯导热到在PIR后面,也出现同样的波形。现在在PIR探头下面加隔热泡棉来处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度貌似没有减小,没有发现

这个图你应该能看出来,其实上面那块滑下来是无法和下面的完全对齐的,看两个角大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