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电机驱动的MOS驱动管

楼主(2016-09-22):
最近看到有一款TSOP6的P沟道MOSFET,2脚3脚是D,6脚是S。一直很纳闷怎能么会有这种封装定义的MOSFET。一般的TSOP都是1 2 5 6脚是D。有哪位坛友知道这是什么类型的MOSFET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MOS管是集成MOS,用起来比较简单,没有太多的外围辅助电路啥的。
但是这种MOS的而定电流一般都不大,看情况而定吧。
在淘宝上找找,会有的,贴片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