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电压传感器如何计算输入电压

楼主(2016-09-23):
看到了一款交流电压传感器的参数,IN: AC 0~300V,OUT :4-20mA,是不是直接采样电流的大小,计算ACIN=(I-4)*300/(20-4)?,还是要经过复杂的运算(均方根)将交流值换算成输入交流电压?

楼主:
自顶自顶自顶自顶,好快就沉了

网友A:
一般这类产品就是ACIN=(I-4)*300/(20-4)计算,最近刚好在使用类似的变送器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类产品就是ACIN=(I-4)*300/(20-4)计算,最近刚好在使用类似的变送器产品。 ...

嗯,试验过了,就是有效值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