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玩C语言的同仁,你们的编译器算??<??>??长度是多少啊

楼主(2016-09-23):
C/C++,
strlen("??<??>??")

等于多少啊,反正我的不是8。口算错误的请跟帖回复

网友:
trigraph
http://www.lai18.com/content/7675888.html

网友:
难道里面还有转义

网友:
应该是8才对啊,您不会是用汉字格式打出来的吧?

网友:
不是8,不知道为什么,貌似跟两个尖括号有关。

网友:
用了这么久,没想到C还有个trigraph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igraph
http://www.lai18.com/content/7675888.html

网友:
长见识了,C   trigraph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真不知道,哈哈

网友B:
真是长这么大 还不知道 c有这个关键字

网友:
谢分享,翻了下标准叫“Trigraph sequences”,还挺好记,不过我还是不用。

网友:
长见识了,C   trigraph 神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长这么大 还不知道 c有这个关键字

不是关键字吧, 和转义字符类似, 这个好像是防止有些计算机打不出来这些字符, 以前看<<C语言参考手册>>很前面就讲这个了(1,2章)

网友:
这也够偏门了   居然是为了照顾键盘不全。。。   话说现在键盘都全,继续留着这些兼容只能是折腾人啊

网友:
666,还真不知道有这个!

网友:
666  第一次听说这个   学习了

网友C:
C和指针里面写了,话说不是都看过这本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和指针里面写了,话说不是都看过这本书吗

我还没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C和指针里面写了,话说不是都看过这本书吗

话说,我也没看过此书。

网友:
看过,不用就忘了

网友:
还好 GCC编译时要加编译参数 -trigraphs 才会做相应转换。

要不然 我就要蒙了

网友:
用gcc编译时,提示“”warning: trigraph ??< ignored, use -trigraphs to enable [-Wtrigraphs]
不加-trigraphs选项,编译运行后的结果是8,
加上-trigraphs选项,编译运行后的结果是4

网友:
这古董级别的了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