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线开窗问题

楼主(2016-09-23):
如图,这样开窗可以吗???
若不行,大家有什么标定开窗的方法

==================
选 阻焊那个!!!!!!!!!不是助焊

网友:
开窗位置加solder

网友:
太懒了吧,,,  建议画线框。 不然加工出问题就是扯皮

网友:
顶层 就在上面加一层topsolder 底层 就在上面加一层bottomsoldr
想你这种汉化这么完全的 还真不多见. 好多选项汉化的都不知道什么功能了.

网友:
嫌麻烦就放一个焊盘

网友A:
点击solder层,查看是否有solder的层,按3切换3D模式,查看有没有漏铜,要注意开窗要比线宽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solder层,查看是否有solder的层,按3切换3D模式,查看有没有漏铜,要注意开窗要比线宽大一点, ...

嗯。Shift + S, 点击Solder mask,或者3D也成。都能看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