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工友,你们对keil老是显示“礦”没有意见么?有啥办法

楼主(2016-09-23):
各位工友,你们对keil老是显示“礦”没有意见么?有啥办法改进,实在难以忍受

网友:
换新版本就好了

楼主:
那个版本?5.21a?

网友:
正版的可以投诉

网友:
不用汉字注释就好了

网友:
这是keil独特的中文logo

网友A:
我都是手动修改注册表,搜索“礦”,修改为“uV”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版本?5.21a?

我4.74的就没看到那个字了。

楼主:
装的5.17。指向文件弹出来提示框

罢了,反正平时很少看到它

楼主:
当然不能投诉,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手动修改注册表,搜索“礦”,修改为“uV”

据网络传说是因为字体里面没有μ字符。

网友:
新版好像看不到了. 以前用51单片机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网络传说是因为字体里面没有μ字符。

是这样的,替换后,可以解决9楼的问题

网友:
工程文件要修改注册表,软件界面要修改可执行程序。
对使用没有影响,改不改意义不大。
比较新的版本没有。也许跟系统有关系,反正好久没看到这个字了。

网友B:
哈哈,文件类型上还是有。有就有吧,懒得管他,看习惯了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文件类型上还是有。有就有吧,懒得管他,看习惯了就行了。

你们这个版本好用吗,

网友D:
早就不会了.

网友:
把系统区域改成英语(美国),再安装,装完再改回去。
然后这个时候,文件类型是显示正确了,但程序管理里面还是乱码。
进到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Keil μVision4
给乱码改成Keil μVision4完事。

网友:
早有问题,就没解决

网友E:
看了10年8年了,已经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10年8年了,已经习惯了

看不到会不舒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个版本好用吗,

同样工程编译速度明显比4快。有没有bug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样工程编译速度明显比4快。有没有bug就不知道了

哦哦,那你有没有这个资源,发给我下,我有时间装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哦,那你有没有这个资源,发给我下,我有时间装个试试。

链接:http://pan.baidu.com/s/1jHXc1vS 密码:lf93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pan.baidu.com/s/1jHXc1vS 密码:lf93

谢谢了 ,已经保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pan.baidu.com/s/1jHXc1vS 密码:lf93

好人,已转存

楼主:
不敢当,也是从本站找到的,感谢前面的分享者

网友F:
我还在用2007,柏林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在用2007,柏林好用吗?

挺好的,主要用来开发跨平台的应用.

网友:
留着也不错,有礦说明可以挖。

网友:
礦呀礦的就习惯了。

网友:
n年前就看着不顺眼

网友:
一路走来,多年陪伴,不显示反而不习惯了,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早就不会了.

原来你也是delphi使用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来你也是delphi使用者

不是,我用的是c++builder.

网友:
习惯就好了   一直那样  使用好用就行  哈哈

网友:
从没想过这个问题,能用就行

楼主:
好吧不折腾了。视而不见,蛋定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当然没意见。

网友:
好久没见到过了 用 keil2 时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哥们你这是强迫症吧?

我是ewarm的死忠。偶尔用下keil仅仅是为了参考别人的代码,所以感觉这字很扎眼。

网友:
有这个字说明是正确的keil

网友:
5.21  文件类型 还是这样

网友:
被 礦  十几年了!!!没有了,反倒不习惯鸟,,,!礦!礦!礦!

网友:
这个字很好,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