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单片机两个8位端口合并一个16位端口进行操作?

楼主(2016-09-23):
如题。例如怎样将单片机的PA口和PB口合并一个16位的端口进行操作?

网友A:
不可能的, 原生16位端口是一条指令同时完成翻转的, 你这个无论如何做不到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一条指令是不可能的吧

网友B:
外面加一个16bit的寄存器吧

网友:
二楼老司机

网友C:
你要升级你的 MCU 了  用  16BIT 或者 32BIT 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面加一个16bit的寄存器吧

不想增加其他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 原生16位端口是一条指令同时完成翻转的, 你这个无论如何做不到

哦,看来只能通过编写函数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升级你的 MCU 了  用  16BIT 或者 32BIT 单片机

这个项目很简单,提出这个想法只是想操作端口简单些。

网友:
没用过avr,不知道有没有类似51的三总线,有的话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