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理解“使用符合电流的最小阻值电阻”?

楼主(2016-09-23):
在TI的模拟电路一日通中,有这么一句话“Use the smallest-value resistor consistent with current flow”,字面意思如标题所示,请用实际的含义是?多谢。

网友A:
应当给出上、下文,你懂的。

网友:
TI的模拟电路一日通

网友:
最小电阻可不可以理解成 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给出上、下文,你懂的。

就是因为没有上下文啊,所以不太好理解。
一种说法是使用符合功率要求的最小功率的电阻,因为大功率电阻寄生效应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没有上下文啊,所以不太好理解。
一种说法是使用符合功率要求的最小功率的电阻,因为大功率电阻 ...

电阻

电阻的电路方程是 R=V/I
变形、不规则、缠绕的导线和功率电阻具有大的电感
碳膜和金属膜电阻因其低的寄生效应而更稳定
只要能够满足(符合)电流要求,就尽量采用最小阻值的电阻。

例如,10k到200k的电阻都符合要求时,就选用最小阻值10k,而不用其它,更不用200k。
一因为,同样类型的电阻,电阻值越大,噪声越大,寄生效应的影响也越加突显。
又因为,同样类型的电阻,电阻值越大,越可能、越必须以螺旋切膜的工艺来实现,越需要缠绕更多圈数而形成,更易于产生讨厌的寄生电感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