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上为什么会有织布一样一格一格的纹理,如何避免

楼主(2016-09-23):
这么多年打样,最近突然发现所有打样的厂家做出来的pcb上都有织布的纹理。如下图
而看到一些高端的板子,比如intel做的开发板就不存在这个现象。
纯好奇,两者的pcb工艺或者基材上有什么差别。

网友:
好象是铜皮太薄了。

网友:
铜板的问题吧

网友:
铜皮太薄 ,纹理是里面玻纤布的纹理

网友:
pcb工艺就是如此吧. intel还建议, 在高速PCB设计时, 为防止这些纹理造成的阻抗不均衡, 可以把走线倾斜一个角度. 这样有效避免了某些线落在纹理的"谷"上, 有些落在纹理的"峰"上.

网友:
FR-4板材就是玻璃纤维板,打个比方,衣服的布料也是纤维做的,也有这样的纹路

网友:
应该是阻焊层丝印的效果吧  纯属猜测

网友:
  玻璃纤维的纹理    板材不平

网友:
电路板本身就是纤维布叠压用环氧树脂固话而成的
越好的板材用的纤维布越薄,加上铜层也会厚一些,因此看不出来纹理
多层板看不到纹理,还有一种可能,正反两面是半固化片

网友:
板材不好,铜箔太薄了

网友:
铜皮太薄了,为了 节约成本。国产的一般是1OZ,你加工的时候选择2OZ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