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MPLAB程序下载运行正常,无法调试!

楼主(2016-09-23):
第一次使用PIC单片机MPLAB程序下载运行正常,无法调试!
单片机型号PIC18F26K20
MPLAB8.88版本
程序就是最简单的点灯程序,现在的问题是直接编译下载程序可以运行,调试时出现错误,无法调试,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

#include <pic18.h>

#define        LED1        RA4
#define LED2        RA0
#define _XTAL_FREQ 6400000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void osc_init(void);
void mcusleep(void);

__CONFIG(1, IESODIS&FCMDIS&RCIO);
__CONFIG(2, BORV18&BORDIS&PWRTEN&WDTPS512&WDTDIS);
__CONFIG(3, MCLREN&HFSTABLE&LPT1DIS&PBDIGITAL);
__CONFIG(4, XINSTDIS&DEBUGEN&LVPDIS&STVREN);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osc_init();
        ANSEL = 0;
        ANSELH = 0;
        PORTA = 0x00;
        TRISA = 0B11100000;        //端口方向,1输入
        GIE = 0;
        PEIE = 0;
        LED1=1;
        LED2=0;
        while(1)
        {
                //LED2 = !LED2;
                //LED1 = !LED1;
                PORTA ^= ((1<<0)|(1<<4));
                delay_ms(200);
        }
}
//时钟源初始化
void osc_init(void)
{
        OSCCON = 0x70;                //IRCF<2:0>=111,16M.IntOSC,使能PLL,内部时钟频率64M
        while(!IOFS);
        OSCTUNE = 0xc0;                //INTSRC=1,1 = 31.25 kHz device clock derived from 16 MHz HFINTOSC source (divide-by-512 enabled)
                                                                                //PLLEN=1,PLL enabled for HFINTOSC (8 MHz and 16 MHz only)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i=0;i<n;i++)
        {
                __delay_ms(1);
        }
}

网友A:
选debug 试试     现在用MPLAB X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debug 试试     现在用MPLAB X比较多

选DEBUG出现错误提示,直接下载程序是可以跑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