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DC-DC开关电源方案

楼主(2016-09-23):
输入22-30V DC,输出24V 10A,无效率要求
原型机是用3525升压,再通过工频变压器变压,用线性电源的方法,输出24V 10A,那么问题来了,方波通过变压器后,变压器会有异响,而且效率很低,只有45%!
不清楚现在的DC-DC技术是不是能直接用开关电源的方法,来实现24V 10A输出
这应该有难度,因为boost和buck并存,是不是也只能往原型机的方案靠拢?

网友:
buck-boost有很多方案啊,不过你电流比较大。

网友:
我觉得 改一下后面的idanl

网友:
参考汽车功放里的隔离升压电路,改一下电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先DCDC到20V,然后DCDC到24V?这样都不止45吧

网友:
不隔离的话先boost升压,再buck降压。

网友:
推挽,一级就搞定

网友:
有没有量? 我有解决方案    四开关拓扑,效率96%

网友:
LT8705 两片并联,就是有点贵,但效率很高

网友:
楼上,请教下LT8705   一片多少钱?

近一年多来,在搞一个替代方案,单片机写的控制器,跟LT8705功能类似。带程序10元一片我都觉得应该还是蛮有竞争力的吧?

网友:
先 buck 後 boost 或是反過來也行,但淘寶上似乎有現成的模塊

网友:
先升压再降压,前级恒压,后级恒压恒流

网友:
LT8705 原来申请做过样品,也买过几十片,当时10美金左右,LT的东西很贵,不过品质没得说,行业内很少有厂家能替代。这种芯片特别适合密闭容器,电池升降压大电流高功率场合,因为效率很高,很难找到效率这么高的模块。当时用vicor的做一款电源,看效率太低了。我们当时看到有一家美国的电源模块和LT8705的效率差不多,不过不好买,SynQor这家公司的http://www.synq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