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硅胶按键,PCB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6-09-23):
各位,如果使用硅胶按键的话,PCB应该如何设计?我知道要使用特定的按键封装,要使用碳油工艺,但是感觉TB上的PCB打样厂,碳油板做工都很low的样子,JLC又不提供碳油服务,很纠结啊。各位碰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而且似乎还有人在硅胶按键下使用轻触开关的,有什么标准设计方案吗?

网友:
拆个计算器看看就知道了,直接镀金就好,硅胶上有导电层

网友:
拆个遥控器也行

网友:
楼上说的对,镀金可以直接搞定

网友:
高档沉金,低档碳膜。

网友:
还不如用锅仔片可靠性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似乎还有人在硅胶按键下使用轻触开关的,有什么标准设计方案吗?

轻触开关没问题,找个接触面大一点的就行,在产品上用过,效果不错

网友:
锅仔片不错,而且锅仔片的回弹有手感

网友:
沉金 碳膜  又学个专业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