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传感器 mv/g 如何换算成 mm/s

楼主(2016-09-23):
振动传感器输出信号为mv/g,如何转化为mm/s? 换算过程及算法是否有来源?
是否有什么标准来进行换算?

网友:
对时间进行积分运算,可能得到你要的答案。可能.....
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转成这个有何意义 想不明白
如果测量加速度,还说得过去

网友:
振动传感器输出的是加速度信号,需要二次积分,获得位移信号

网友:
1mV = 1g =9.8m/s²

楼主:
最终的测量是振动烈度,现在手上有几个mv/g的探头,准备先IEPE进行采集,但怎么转成最终的烈度数据就不知道了。
看到度娘是轻描淡写说要积分,但实际真要积分确没有描述,如积分电容选择是否有要求,容量?积分出的值再怎么转化?

网友:
硬件积分,是避不开的设计难点,在整个振动监测系统里面
是不是还可以软件积分?  但是没见过。

网友:
假如在积分输出满辐的情况下,需要什么容量的积分电容,取决于输入信号的辐度和频率。

楼主:
频率要求10~1KHZ,网上这方面的资料好少,摸石头过河也不容易

网友:
这算是偏门的东西,资料自然少。10~1000Hz ,是通常的需求范围。我手上有一台手持式陈色较差功能正常的理音测振仪,型号印象中是V M63,可以转手给你拆解学习,价格500。

网友:
mv/g和mm/s,是两个不同的概念。mv/g是传感器的灵敏度,mm/s是振动速度量程。先测量振动加速度,再把加速度积分转换为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好像是想测量震动的位移吧,何必用加速度计呢,陀螺仪好像积分一次就可以吧,用角度计呢,好像不用积分吧,我读书少,不是很清楚

网友A:
http://www.doc88.com/p-3595553060495.html楼主看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doc88.com/p-3595553060495.html楼主看看这个

我来看看

楼主:
很好的材料,谁能帮忙下载么?

网友(2016-12-01):
正好最近在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