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驱动6X7全彩LED点阵,寻求单芯片解决方案

楼主(2016-09-23):
如题,由于板子空间太小放不下太多东西,想单芯片解决,有用过的帮推荐下,谢谢!

网友A:
虽然我没有用过,但我认为HT1632足够你用了,驱动两片点阵也没有问题。

网友B:
直接用WS2812灯珠吧,不用加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没有用过,但我认为HT1632足够你用了,驱动两片点阵也没有问题。

看了下规格,应该是够用了,但唯独一点:封装太大了,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WS2812灯珠吧,不用加驱动芯片。

那个是5050的LED,太大,成本也太高了

楼主:
已经找到办法解决:BCT3288做低端驱动,高端分立三极管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