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做成这样,我能要求重做吗?

楼主(2016-09-23):
对丝印原本不抱太大希望,所以发板的时候特意把能去的丝印都去了。
留了一些辨别方向的。

结果还是做成了这样,都印到焊盘上了!

目检了100来个,大概四分之一的板子,孔也对的很歪

问问坛友,这种情况能要求厂家重做吗?

网友A:
嘉立创做的板本来就不能靠丝印定位

网友B:
嘉立创的红板和金板都是要加钱的,楼主确定是在嘉立创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的红板和金板都是要加钱的,楼主确定是在嘉立创做的吗?

嘉立创做的。加了好多钱。

网友:
跟他们的客服说说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做的板本来就不能靠丝印定位

嘉立创不是号称有高清丝印机吗。。。只在样板上看到

网友C:
LZ自已的问题,不要怪JLC
我是从你的焊盘和丝印的间距来判断是你自己的问题的,你的丝印与焊盘太近了.你可能忘了还有一层叫开窗层,它是在设计的时候PCB板软件就自动比焊盘大了一点的.
那么丝印是会被开窗层阻掉的.
正确做法是你的丝印层要大于开窗层.要不你就要跟板厂事先说明.

网友:
直接找客服沟通吧,他们应该会给你原因和答案及解决方式

网友D:
丝印偏移有点大啊,这个是在嘉立创做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自已的问题,不要怪JLC
我是从你的焊盘和丝印的间距来判断是你自己的问题的,你的丝印与焊盘太近了.你可能 ...

开窗层是什么东西?
钢网层?
钢网层跟丝印有什么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Z自已的问题,不要怪JLC
我是从你的焊盘和丝印的间距来判断是你自己的问题的,你的丝印与焊盘太近了.你可能 ...

一本正经的乱说,好好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自已的问题,不要怪JLC
我是从你的焊盘和丝印的间距来判断是你自己的问题的,你的丝印与焊盘太近了.你可能 ...

一本正经的乱说,好好看图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做的板本来就不能靠丝印定位

只是为了定IC的1号脚。定位当然靠mark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印偏移有点大啊,这个是在嘉立创做的么?

是的。800pcs,加钢网花了大概1300。板子尺寸是5x5c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800pcs,加钢网花了大概1300。板子尺寸是5x5cm的。

我去。。。。。。。
去联系下嘉立创客服吧,肯定会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网友F:
确实偏差有点多,不过楼主的pcb源文件精度怎样?这个批量的和样板区别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本正经的乱说,好好看图

确实是我看错图了.

网友:
这都 偏移到 姥姥家去了

网友:
这个确实偏移太多

网友G:
估计退不了,他会告诉你ipc标准啥的。
只要不是断短路,肯定是不能退货,或者重做。
按这个价格外面差不多也是这个价了!

网友:
这个估计可以重新做,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估计就这样吧,想要漂亮要到大厂才有那效果。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关注下处理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不是号称有高清丝印机吗。。。只在样板上看到

嘉立创有高清的?在嘉立创做的板子字稍小了都是模糊的,还没有淘宝上的清楚

网友H:
小批量,
是这批都这个样,还是个别这样?如果坏板不超过约定的百分之九十几,应该不能要求重做。

在某处小批量,经常有个别板的丝印错的离谱,偏移能有几十毫米,印的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但是这样的数量不多。
猜测应该是手工印刷时,不小心放歪或放反了。

网友:
目前在嘉立创做的小批量丝印虽然效果不是很好,但是也没有楼主的这么偏,这个一定要反馈售后的,虽然不一定能重做,但是一定要据理力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批量,
是这批都这个样,还是个别这样?如果坏板不超过约定的百分之九十几,应该不能要求重做。

目检了200片,大概20%这样子的。要么孔歪了,要么丝印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偏差有点多,不过楼主的pcb源文件精度怎样?这个批量的和样板区别大吗 ...

样板的丝印精度很高,应该是嘉立创的高清丝印机印的。

小批量做的丝印,就像一坨狗屎。

网友I:
引用 楼主:
样板的丝印精度很高,应该是嘉立创的高清丝印机印的。

小批量做的丝印,就像一坨狗屎。 ...

1)丝印的问题及任何问题,都有ipc标准,做的不行的该退的就退,该换就就换,嘉立创每天也有品质投诉也是讲道理的一个公司,没必要跑到论坛上来讲,我说过多次,涉及到售后的问题,如果先没有在内部进行投诉,直接在网上投诉的,嘉立创公司一律不给于处理!
2)嘉立创样板是采用高清字符打印机生产,一是采用的是CCD对位,二是因为是打印不涉及到网版的涨缩问题,所以说不存在偏移的问题!
3)嘉立创小批量工厂,新圩采用的是半自动机印,大亚湾采用的是全自动印刷机,无论是半自动还是全自动都解决不了网版涨缩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是嘉立创的小批量电路板还是任何一家电路板,只要是用印刷工艺,则偏移量的不稳定一定存在,懂丝印的一定知道,手动丝印机我就不说了,嘉立创早就淘汰掉了,而大部分的样板小批量厂及样板厂都是在采用手动丝印机!!
4)从丝印的质量来说,高清字符打印机  质量好于  全自动丝印机    全自动丝印机质量好于半自动丝印机,半自动丝印机质量好于手动印刷机!

网友:
看到jlc回复,已见结果,呵呵

网友:
袁总的回复总是能给人惊喜

网友:
先联系,售后吧!
数万片的在嘉立创做板子, 偶有异常,反馈了,基本能给你满意的答复!
除非,有不可协调之争端; 不建议放到论坛讨论!

网友:
孔偏是线路这个环节的质量问题,阻焊开窗偏是阻焊环节菲林对位的问题,字符偏如果是丝印的话很难有不偏的,只要没上焊盘就可以用了

网友:
路过
看到了回复和处理结果,还是满意的

网友:
样板在快板厂做,批量找大厂,不要钱花了,事没办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1)丝印的问题及任何问题,都有ipc标准,做的不行的该退的就退,该换就就换,嘉立创每天也有品质投诉也是 ...

袁总,JLC的小批量丝印质量确实是不稳定的,一批板里总有一部分会偏移很多,而且丝印质量也不太好,您处于公司顶层可能不会感受到。虽然说丝印工艺本身就是有不稳定因素,但偏移的量多量少是可以尽量去控制的,很多时候JLC丝印的质量还不及外面小厂,这个问题希望袁总能重视,改进一下。毕竟丝印质量对整块PCB的美观度有极为重要的影响,JLC发展到这么大也不想一直做不美观的PCB吧(虽然板材和制板工艺质量不错)。

网友:
还有,绿油能否再提供一个选项是进口绿油(价格贵点也可以,客户选这个项目就自己承担),现在的板子,一看就知道就是国产货,美观程度差,都不敢拿给外国客人去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袁总,JLC的小批量丝印质量确实是不稳定的,一批板里总有一部分会偏移很多,而且丝印质量也不太好,您处 ...

丝网印刷印着印着就变形了,这是工艺决定的, 从嘉立创开厂起来一直在说丝印,都说了10年了,除非全采用字符打印机打印,样板全是采用打印的!
如果你认为嘉立创还不如外面的小厂做得好,建议你把所有的订单全转到那些小厂你做一年,试试你就知道了!

网友:
嘉立创的服务还是不错的,几年来,我也找过几次售后,早就加了售后的QQ,经常出没论坛的立创商城高先生也有,还有IT人员,公众号就更不用说啦,平时就连碰到上不去嘉立创网站的事情,我都在QQ上找嘉立创的技术支持,每次都能给我一个满意度解决方案,无论是什么原因。
俺就是一普通小客户,能有这样的服务,俺知足
有问题还是先走正规渠道解决,走不通了再考虑其它方式。一有问题就发帖,换了哪个商家都受不了的,更何况每天接单接到手软的嘉立创

网友:
引用 楼主:
样板的丝印精度很高,应该是嘉立创的高清丝印机印的。

小批量做的丝印,就像一坨狗屎。 ...

还是和嘉立创的人反馈吧,人家老板说了,只要是质量问题,人家会给你一个满意答复的,别着急,相信大家都是冲着解决问题去的

楼主:
丝印都印到焊盘上了。这种板子在QC环节就该反馈异常了。居然没有拦截下来,还直接发给客户手中。

难道我800片还要一片一片目检,花上一天时间去挑出不良品?不好意思,昨天目检了20片的时候眼睛就受不了了。而这种质量检测工作不该是嘉立创来做吗?

做批量的,时间都掐的很紧,什么时候PCB加工完什么时候SMT,什么时候交付客户手中。

之前一向不检查的,上一批板子300片,有20片左右,STM32的晶振位置染上了丝印,贴片完我才发现,然后这批板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板费。

难道JLC的出货标准就这么低吗?还要等客户投诉了再处理,而不在QC时候就挑出不良品,是抱着侥幸的心态来降低投诉后再加工的成本吗?

难道QC环节根本就不存在?

用嘉立创做板子已经5年了,从来没有看到打叉的板子,是看到了不良品也不管吗?要等客户发现了投诉了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退不了,他会告诉你ipc标准啥的。
只要不是断短路,肯定是不能退货,或者重做。
按这个价格外面差不多 ...

未卜先知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丝印都印到焊盘上了。这种板子在QC环节就该反馈异常了。居然没有拦截下来,还直接发给客户手中。

难道我80 ...

你知道你看了20片眼睛痛,QC也是人,一天看几干片几万片,你认为能看得出来,线络我们有在线自动AOI,而外观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QC能检查出大的问题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知道你看了20片眼睛痛,QC也是人,一天看几干片几万片,你认为能看得出来,线络我们有在线自动AOI,而 ...

那就是外观不QC的意思咯。
有划痕也不管,丝印印歪了也不管的意思?

这样的也不管。

我花了这么多钱,你说你累了,你不管。

楼主:
在论坛上投诉,目的很简单,只是希望能够引起你们的重视,同样的错误,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犯。

比如外观没救的板子,你要是能给打个叉,默默的自己补上,我也不会说什么。

明明外观没救的板子,还发出去,不是落人口实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在论坛上投诉,目的很简单,只是希望能够引起你们的重视,同样的错误,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犯。

比如外观没 ...

外观嘉立创体系中,有60多个外观QC人员,怎么样,照样有你这样的投诉,靠人把控说白了都是摆设,不过有比没有好!
不过你这个投诉的直接后果是:把经理骂得吐血,然后上两台高清字符打印机,用来打印量比较小一点的类型板子!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外观嘉立创体系中,有60多个外观QC人员,怎么样,照样有你这样的投诉,靠人把控说白了都是摆设,不过有比 ...

袁总,JLC现在发展这么大,其实可以找人开发在线缺陷检测的,就是成品板,丝印好后的,类似AOI,基恩士都有这类的成熟方案。我们行业不同,生意也没袁总做的大,但服务客户,追求产品质量不断进步的宗旨,于不同行业,厂大厂小,都是一样的。别人没有的我们有,别人做不好的我们做得好,这就是优势了。

网友:
其实像袁总那样地处高岗,日理万机的大老板,能活跃在论坛,亲身聆听客户的声音(包括一些相对负面的),实属少数,非常难得,感谢JLC,感谢莫坛。

网友:
引用 网友J:
袁总,JLC现在发展这么大,其实可以找人开发在线缺陷检测的,就是成品板,丝印好后的,类似AOI,基恩士都 ...

去年以经找小日本及国内一家做线路检查设备商合作开发适合小批量订单的外观检查机,说6月份交机,现在10月份也没出来

网友K:
。。。。这个投诉基本无解。。。   建议大家收到板子。自己aio一下。然后以后以返单的形式下单。  让机械数据尽量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投诉基本无解。。。   建议大家收到板子。自己aio一下。然后以后以返单的形式下单。  让机械数 ...

人家老板说了,样品的丝印是直接打印的,小批量的丝印是丝网印刷的。从这方面看,就不可能一致。

网友:
我做板习惯不留太多丝印, 因为知道90% 会出现歪的情况...... 所以不留丝印 , 就歪不到.......

网友:
从来不关心丝印,可能我的要求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知道你看了20片眼睛痛,QC也是人,一天看几干片几万片,你认为能看得出来,线络我们有在线自动AOI,而 ...

这逻辑也是罪了.....

网友L:
我们公司都是找批量的厂家做样,贵,350RMB,品质没得说,从没找过他们投诉品质问题

网友:
我一直在JLC打样和做小批量,不管是样板还是小批量都出过问题,但我都是在收货发现后第时间在系统里的品质区提交,解决速度很快基本上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们公司都是找批量的厂家做样,贵,350RMB,品质没得说,从没找过他们投诉品质问题 ...

求推荐,以后试试

网友M:
引用 网友I:
1)丝印的问题及任何问题,都有ipc标准,做的不行的该退的就退,该换就就换,嘉立创每天也有品质投诉也是 ...

对出售商品品质问题的处理, 和是否曝光/差评关联起来, 这样做合情理? 合法规? 还是仅仅是:我就这样,爱咋咋?

希望JLC有足够的气度与风范.

网友:
jlc和所有制版厂都会欢迎重做啊。前提不是免费。。。

网友N:
不做丝印,我现在就不爱做丝印,发文件都不发两个丝印层。能在PCB上用铜解决的问题绝对不发丝印。

圆点 方向表示等等全部露铜解决。

网友:
在我中国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返单的板子都不用审核的好像,直接就可以付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做丝印,我现在就不爱做丝印,发文件都不发两个丝印层。能在PCB上用铜解决的问题绝对不发丝印。

圆点 方 ...

这方法好。

网友:
丝印跟兴森没法比 ,当然价格叶没法比

网友:
差得有点离谱

网友:
又一次底层的丝印一点儿都没印。完全漏掉了,找他们的客服。给了一次免费的48小时的加急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M:
对出售商品品质问题的处理, 和是否曝光/差评关联起来, 这样做合情理? 合法规? 还是仅仅是:我就这样,爱咋 ...

在立创的商业论坛当然主要是“商业”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