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600HG使用过程中烧毁问题

楼主(2016-09-24):
原理图如下图,直接上电到24V,一切正常,但是一接电机,芯片直接冒火花,看了Datasheet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RESET直接10k上拉了? 不是应该还需要一个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直接10k上拉了? 不是应该还需要一个电容吗?

是应该加吧,但是也不至于直接烧毁芯片吧,这款芯片有过热过流保护,好像都没起作用

网友A:
过热过流ALERT会报警,不采取措施,还是有很大的概率会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热过流ALERT会报警,不采取措施,还是有很大的概率会烧毁。

我用的是锁存模式,报警就不会自动复位也是烧毁了,很奇怪的是,我用稳压电源调试的时候,电压十几V的时候电机能锁得住,没有烧毁,但是到了24V直接就烧毁了,
拔掉电机芯片也是短路状态了。

网友:
电流小了,

楼主:
什么意思?哪里的电流小了

网友B:
  图上看,芯片的驱动电源端没有加滤波电解呀。24V端倒是加了电解电容,不过接入芯片电源端时,串了二极管,二极管后面得加上电解滤波才能保证芯片的驱动电源端有滤波作用。 另外芯片的24脚是内部5V稳压电路的引出端,是要外接滤波电容的,一般是0.1~1uF左右。 看图中是省掉了……

  以前碰到类似的客户,电源输入接了滤波电解电容,之后串入二极管,再引到芯片电源端,芯片电源端只加了个0.1uF的电容;现象是通电就烧芯片
  还有一些客户是电池供电的,然后省掉大容量滤波电容,只加了0.1uF左右的小电容。客户这样设计的理由是电池是低阻的、没有纹波的电源。现象是通电烧芯片

  问题在于电机是感性负载,电感的特性 电流不可以突变、电压会突变,还有就是感应电压。 突变的电压、感应电压都可能会叠加在电源电压上,这样很容易就超过芯片能承受的最大值,所以容易损坏芯片。 这个可以分析一下电感升压电路,或者搭建一个功率开关电路,以电感为负载,看看波形……

  所以楼主如果板中的芯片电源端确实没有大容量滤波电容,建议找块新板加上滤波电容后,再测试。或者是把D6、D7短接再测试看看

网友:
电源进来的24V还是建议有大电容。。。

网友:
VCC1 和 VCC2串了二极管而且竟然不并电容,这不是找死吗?
100%是这里的问题,反激电压足以烧它一万次。

解决方案就是:去二极管或并电容,二选一。

网友:
同意楼上,输入端没有电解必烧。
以前用的6560,只要电容漏夜坏了,芯片也就跟着烧了。

楼主:
忘记电机是感性负载了 我去掉二极管试试看

楼主:
确实去掉之后就不烧了,但是有点烫,我加个散热片就行了

网友B:
新手上路总是要踩坑的,问题是踩自己的坑还是踩别人的坑

另外,6600的VREF范围大概是0.3~1.9左右的样子,芯片文档中有建议参数的。采样电阻值确定了,输出电流范围也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上路总是要踩坑的,问题是踩自己的坑还是踩别人的坑

另外,6600的VREF范围大概是0.3~1.9左右的样子, ...

嗯 谢谢了 我的电压都是1.65V以下的 采样电阻125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看,芯片的驱动电源端没有加滤波电解呀。24V端倒是加了电解电容,不过接入芯片电源端时,串了二极 ...

现在又有其他问题了,我脉冲输入进去,电机可以转,但是震动很厉害,然后转速慢慢降低,后面干脆不转,电机发烫很厉害。

网友:
这方面不熟悉的话,建议买个成品板来做对比测试。这样更容易排除自己应用不当导致的问题

0.125欧的采样电阻,最小设置的电流在0.8A。 芯片有过流、过温保护,出现保护后,会关闭输出。具体的看文档中的说明。
另外,板设计不当会导致电流在很小时能正常工作,电流大于某个值时,就会丢步。如果有类似问题,重点检测采样电阻相关的线路、包括采样电阻接地端到电源输入端之间的线路

网友:
楼主如果还是在研发打样阶段,可以考虑用东芝的TB67S109AFNAG 贴片封装更适合后期量产,电流4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