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测振仪的朋友么?求推荐个测振仪,主要测加速度。

楼主(2016-09-24):
有了解测振仪的朋友么?
求推荐个测振仪,
主要测加速度,范围10~1KHz,5g以内,误差不要太大,
价格1000以内的,国产的有哪家做的好点的?

网友A:
楼主是测量什么震动用的,电机、风机、变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测量什么震动用的,电机、风机、变速箱

电机、风机等工业现场传递到管道上的各种振动。

网友B:
传感器选好了吗?icp还是电荷型貌似设备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选好了吗?icp还是电荷型貌似设备有所不同

我要便携式一整套测振仪,只要满足我的测量要求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便携式一整套测振仪,只要满足我的测量要求就行。

电荷型的传感器便宜,需要调理电路,还有电压输出型的,就是价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荷型的传感器便宜,需要调理电路,还有电压输出型的,就是价格贵

我只要能测振动加速度就行,什么探头无所谓。。
便携式,往管道上一靠,就能测出振动的,即插即用的。。

网友C:
给客'户供过上海航振的手持便携测振仪,测头有长短两种子,订货时要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客'户供过上海航振的手持便携测振仪,测头有长短两种子,订货时要说明。 ...

这种外壳一样的,国产的多如牛毛,都是仿的日本理音的VM-63A,
每家的参数都一样,价格有几百的,也有千把的,不知道哪家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