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MEGA8L的休眠和唤醒问题求教

楼主(2016-09-24):
搞了一个音响系统的音量控制,想旋转音量控制几秒后,使单片机进入休眠状态,以避免单片机的时钟对音响系统造成干扰。下面的程序可以进入休眠,但无法唤醒,旋转音量控制的编码器没有使用中断方式,是否必须使用中断才能唤醒单片机?不使用中断就不能唤醒单片机吗?  另问,我的这种方法来进入休眠合适吗?
下面的程序仿真时,一开始运行即进入休眠模式,无法唤醒,另有一个按键是接INT1的,但按了后也没有唤醒。请高手解惑。

if(VOLUME_1!=OLD_VOLUME_1)
               {
                 MCUCR=0X00;         //关闭休眠

                 VOLUME_CONTROL(0,96);         //编码器音量控制

                 OUT_595_1 (VOLUME_L[VOLUME_1]);   //继电器编码输出 (低8位)
                 delay_ms(2);
                 RCK1=0;

                 OUT_595_2 (VOLUME_H[VOLUME_1]);   //继电器编码输出 (高4位)
                 delay_ms(2);
                 RCK2=0;

                 OLD_VOLUME_1=VOLUME_1;
                }
        else if(OLD_VOLUME_1=VOLUME_1)
              {
               delay_ms(5000);        //5秒钟后休眠
                MCUCR=0Xb0;         //设置空闲休眠方式
               #asm ("sleep");         //进入休眠
              }

网友:
自己看规格书,看看哪些中断能把休眠唤醒吧

楼主:
不用中断就不能唤醒吗?

网友:
加比较器吧

楼主:
加比较器?用什么量进行比较呢?

网友:
看参考手册一目了然。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但都太简单了,能具体些吗?或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

网友:
你这个必须要用外部中断唤醒的,而且还必须是下降沿触发。你可以在进睡眠前将外部中断打开,唤醒后再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