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见过这样的IC?

楼主(2016-09-24):
这是一个FUTABA接收机,上面红色圆圈里面那个SSOP-16的IC是什么型号?从印字上来看T8096,但实际没有这个,找不到
比较有特点的是这个IC有两个晶振,一个12M,一个是27M。
请型号或者可替代型号?

网友A:
撸主你先说明,为啥要知道IC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你先说明,为啥要知道IC啥型号?

最近想把这套电路移到自己一个产品上去

网友B:
从引脚功能入手,找到的可能性大点,这种应该是抹掉了原有的丝印,随意一个编号,或者是出厂时自定义的编号,很难找的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这是什么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引脚功能入手,找到的可能性大点,这种应该是抹掉了原有的丝印,随意一个编号,或者是出厂时自定义的编号 ...

我猜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这是什么IC

你也想知道?我都找了很久了!

网友D:
具体型号我也不清楚

根据我的经验推测,这是个合封的芯片,MCU+RF,那2个晶振就是证明。

我上家公司经常干这种事,合封好了后,还打上自己的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型号我也不清楚

根据我的经验推测,这是个合封的芯片,MCU+RF,那2个晶振就是证 ...

这个感觉也不太可能,另外一张图片上本身有RF了,我见过你说的这种MCU+RF的品种,台湾人喜欢干那种事

网友E:
我看这个芯片是“晶振二选一后再输出”功能,以适应不同频率。

网友F:
一看就知道是打磨芯片。那么粗糙的表面你看不出来?

网友F:
打磨芯片的好处就是: 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这个芯片是“晶振二选一后再输出”功能,以适应不同频率。

晶振二选一,还真没有用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看就知道是打磨芯片。那么粗糙的表面你看不出来?

你说的我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磨芯片的好处就是: 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料。

所言即是

网友(2018-10-22):
楼主后来找着了吗?

网友:
这种是最讨厌的  首先你不知道什么芯片  所以无从下手 !!  逼我出绝招  开窗显微镜下看

网友:
看看74HCT04 之类的门电路,显然这是一个时钟电路,产生两路时钟。

网友(2018-12-19):
有人找我仿这个板,这个东西我已经搞出来了。

网友:
我能告诉你的是,这个芯片并不是什么产生两路时钟的东西。

网友:
这。。。  两年前的帖子  你们怎么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