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OT23-6的充电宝IC

楼主(2016-09-24):
如题, 带充满保护和DC升压输出功能,  请推荐一个, 谢谢了.

=======================
在坛友的提示下,找到一个SOP8封装的FM6316BE.  先这么样吧. SOT23-6先放放.

网友:
有这种芯片?

楼主:
有, 就是不知型号...求型号

网友:
1A目前都是SOP8的吧

网友:
貌似常见都是8脚的,6脚的没见过,估计论坛里面专门做移动电源的那几个坛友有可能会知道

网友:
http://www.superchip.cn/pro_list.aspx?TypeId=28,可以看看

网友(2019-03-16):
ETA6093,三合一,SOT23-5

网友:
涨见识了,还有这种ic,不知升压的电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