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S】分享ARM-OB 072仿真器 带虚拟串口

楼主(2016-09-24):
参考"J-Link OB STM32F072"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8404-1-1.html
参考"J-Link_ARM-OB 072 實現 STM32F072C8“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8&highlight=072

看了john800422这位台湾网友后觉得这个仿真器非常使用,但是苦于自己的仿真器需要输出5V和3.3V这两种电压,so 在其基础上改作了下,

可以看出有了Jlink和虚拟串口功能,经过实测可以同时调试和使用虚拟串口。波特率115200还非常稳定

现在说下怎么给它下载固件
先短接2个焊盘,然后插入电脑,打开DFU软件,然后下载固件,然后断开短接,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这里更正下,原理图里面写着103,实际上应该是072

网友A:
楼主你好,能否测试一下SWD和串口同时使用时,串口的最大波特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能否测试一下SWD和串口同时使用时,串口的最大波特率?谢谢!

试过同时使用,串口115200无压力

网友:
楼主   有多余的CB可以送么

网友:
楼主这个还真是蛮漂亮,赞一个,

网友:
挺漂亮的,我们是用RJ11-6P的接口把SWD和串口做在一起,也挺好用的!

网友B:
为啥一个是072一个是103?楼主你自己做的是哪个芯片啊?

网友C:
STM32F4可以仿真吗?

网友:
mark一下,呵呵,arm-ob调试器,要是有光隔的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一个是072一个是103?楼主你自己做的是哪个芯片啊?

原理图忘了吧103名字改了…是072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4可以仿真吗?

可以啊…

网友D:
072的ob有时会卡住,不开uart就不会;还能兼容cmsis-dap 可以避免版权问题

网友:
多谢分享 这个是个好东西 做的还挺漂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072的ob有时会卡住,不开uart就不会;还能兼容cmsis-dap 可以避免版权问题

那这个虚拟UART就是个废物。。。调试的时候最怕工具有问题,会把人搞的欲生欲死的。。。

网友:
楼主有PCB吗?做一个成本太高了

网友:
HEX文件是怎么来的?就想了解一下内部的原理

网友:
当然,这东西确实很不错

网友:
这个主控芯片究竟是STM32F072还是STM32F103?看原理图看的我都糊涂了?

网友(2019-05-18):
问一下,固件可以自动升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