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单片机的各种烧录器跟串口下载的区别

楼主(2016-09-25):
以前使用AT89S51时,包括后来使用 STC 单片机时,采用普通的串口,在上电时就能烧录程序,但笙泉有 U2 烧写器,还有精简版,还有 U1 编程器,感觉好麻烦,我想知道这些工具跟普通的串口在线下载烧写有何不同,高手们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芯片设计的时候已经确定什么接口下载程序。  接口协议是自定义,为了防止破解,实际内容就是功能代码+数据。特别台系MCU,不停的更换仿真器和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设计的时候已经确定什么接口下载程序。  接口协议是自定义,为了防止破解,实际内容就是功能代码+数据 ...

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生泉的烧写方式是根据客户要求定的,它原始出厂的时候不是串口下载,而是用U1或U2来下载的,但是一般跟销售商说好要串口下载,都可以帮你烧成串口下载方式

网友(2016-10-26):
笙泉U2是单数据线烧录,要比串口下少一根数据线,这种下载方式就跟串口是一样的,要芯片里有对应的接口下载程序,跟上位机通信或是脱机的时候跟工具通信来把代码写入到FLASH中。    U1编程器是要接多根线的,一看就知道是最原始的硬件并口烧录方式,这是可以直接硬件操作芯片内部配置的,包括所说的内部下载代码的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