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AD走环形线的问题?

楼主(2016-09-25):
这个是个灯板,用ad怎么走那个和外观弧度一样的线呢?

网友A:
1,PLACE-->ARC(CENTER) 画弧. 再COPY弧形一个一个调整.
2,DESIGN -->NETLIST-->Update Free Primitives From Component Pads 更新没有网络的铜到有网络的PAD上.
3,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LACE-->ARC(CENTER) 画弧. 再COPY弧形一个一个调整.
2,DESIGN -->NETLIST-->Update Free Primitives Fro ...

就是先画弧线再加网络是吧?

网友:
Shift + 空格,可改变走线方式

网友B:
正好手上正在画一块比较奇葩的板子

网友:
如果板子外形图已经给你了就可以直接复制keepout层弧调整半径就可以了

网友:
非常复杂的就用cad或caxa画完,导DXF进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手上正在画一块比较奇葩的板子

是奇葩咧,怎么画那个圆弧的走线?一条条画了圆弧再加上网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奇葩咧,怎么画那个圆弧的走线?一条条画了圆弧再加上网络?

快捷键PA。手动加网络。
逼不得已才这么干,工作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