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输出精确PWM脉冲数的方法

楼主(2016-09-25):
比如我要输出100kHZ,占空比50%的PWM,发出102个脉冲后,自动停止。

在驱动伺服或步进电机的时候,都需要用精确的PWM脉冲数。并且PWM的频率都还挺高,一般100kHz,还可能是多路同时工作,比如驱动4个伺服。

大体看到有两种做法可以实现精确的脉冲数:
1,外部再弄个IO口接到PWM脚上,用外部中断的办法,单独来计数。此办法可行,但非常不科学,并且浪费资源。
2,使用定时器,使用一个和PWM频率一致的定时器,使用定时器中断来计数。此方法比第一种办法好了很多,但是仍然感觉比较笨。

STM32的定时器寄存器中有一个重复次数寄存器RCR。   这个寄存器在定时器中可以使用,个人想,若这个重复次数能做到PWM的重复次数计数该多好?
请问大伙,这个能实现吗?或者有不用每个脉冲中断一次的办法实现PWM的精确计数吗?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2426-1-1.html
不谢!

网友:
使用DMA方式,设置传输计数,DMA传输完成中断里停止定时器.

网友:
主从定时器级联

网友A:
这个是直接在定时器里翻转IO的,还带加减速,
能满足楼主,多路,精确脉冲数的要求~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29816&highlight=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直接在定时器里翻转IO的,还带加减速,
能满足楼主,多路,精确脉冲数的要求~
http://www.amobbs.com ...

好的。谢谢了,我去看看。。。

网友B:
步进电机控制一般不用PWM模式啊,一般使用输出比较模式,可以方便数脉冲的呀

网友:
开启TIM_IT_Update更新中断,在中断里计数。

网友:
每次在进入PWM中断的时候计数不就可以吗?我之前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2017-08-12):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控制一般不用PWM模式啊,一般使用输出比较模式,可以方便数脉冲的呀

参考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