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多少用户对PCB高档板材(生益,台湾南亚板材)有需求!

楼主(2016-09-26):
在1-2个月前,本想着上高档生益,及台湾南亚板材供大家选择,但因板材风云变化太快,一天一价,高端板材加价更是离谱而且严重紧张,高端板材针对的是那些对价格不是太敏感的人群!

1) 补充一下:高的整体幅度会高30%左右,如:现在的双面板是300元/平方米,高端板就是400元/平方米  而且工程费会高100元左右,
2) 当然对于用这些高端板材的,无论是样板还是小批量,附加一个,用高清字符打印机进行字符打印
单选投票, 共有 311 人参与投票
32.15% (100)
67.85% (211)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要看看贵多少了,10-30%可以接受,3-5倍就算了吧。

网友:
到嘉立创做就图个价格便宜,质量还比较稳定,要求高就不到嘉立创做了。什么马配什么鞍,嘉立创定位中低端打样,就只能图个能用还便宜噢。
要想用高端板子,可以考虑同时改进工艺,同时低端也不丢,让用户从"够用就好"转到"好用更好",讲究一个温水煮青蛙,慢慢来....

网友:
仅就“单片机”用的PCB来说,高低档没什么差别。

网友:
选2 其实就打个样罢了,没有必要折腾那麽严重!!!

楼主:
我说的是增加高端板材,增加高端板材,是在保留现在的板材的情况下!

网友:
我只希望现有的板材质量不要降低就可以了,价格可以上浮一些10-%2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增加高端板材,增加高端板材,是在保留现在的板材的情况下!

增加固然好,这样最好,有的选择,愿意用那个就用那个。

网友:
打样的时候能选就好了!

网友:
高端板材单价贵可以理解,工程费贵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如果保留的话增加一种选择当然是好的。但我比较关心的是如果选用高档的板材出来印字更清晰以外还有什么好处,比如线条的均匀度是不是更好(放大几百倍看),故障率是不是降低,或者是什么特性可以改善等等。

网友A:
可以接受,工程费会高100元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变难做了?

网友:
打样的话一般不是太次的板材能用就好 小批量建议可选是否用高端板材

网友:
这个坛子里大多少用户还是民用品,用不上高端板材,

网友:
如果不做有点难度的板,高端材料有点浪费

网友:
当然有多个选择更好。

网友:
工程费加到150?

网友:
额,还是原来的板材就挺好,或者可以选择用什么板材。

网友B:
为何工程费会高一百?

网友:
无所谓啦, 我只有电源部份用FR4, 信号板都是HR-408HR, HR-408, IT108A, HR-408HR最扯蛋了, 打板周期一个月

网友:
就打个样测试功能而已,什么板材关系不是很大,关系大的要做阻抗的都是多层板子了,嘉立创也打不了

网友:
为莫大的见证帖做个铺垫,离莫大的见证应该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增加高端板材,增加高端板材,是在保留现在的板材的情况下!

我去,理解错意思投了2,再选一次我选1

网友:
能用就行,但前提是能用,耐用

网友C:
想知道主频在200Mhz以上的ARM用的PCB板子材料用哪些好呢?一点经验没有,快要做板子了

在JLC做过4层BGA板子,测试4.3寸LCD显示不稳定,手压住某些歌引出脚就没问题,应该是没考虑等长线的问题?
还想问下6层板50*50和100*100的板费大概多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主频在200Mhz以上的ARM用的PCB板子材料用哪些好呢?一点经验没有,快要做板子了

在JLC做过4层BGA板 ...

才200兆,随便什么板材都ok啦

网友D:
相当于加多个工艺,方便一些高要求客户,现在公司有一半的板嘉利创做不了。

网友:
多个嘴,嘉立创是要准备换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当于加多个工艺,方便一些高要求客户,现在公司有一半的板嘉利创做不了。 ...

是的,就多加一个高端工艺!方便有需要的需求

楼主:
投票有点意思!

网友:
工艺达不到,板子再好没啥用吧?

网友:
做低频功率板的对板子没啥挑剔

网友:
高端工艺有需求,能提供多一个选择的话,能兼容更多,不同需求相得益彰

网友:
能保证原来的质量,然后多一个高端板材的选择是最好的。有高价有低价,低价的质量有保障,谁都满意~

网友:
希望还是能有4mil工艺+高端板材吧,这样可以安心走sata之类的高速信号了

网友:
关键是能够提高工艺啊亲,能把BGA干掉啊,现在都没得选的啊

网友:
就我个人而言,大部分没有特殊要求,目前够用,我倒是希望高端板材配合更高端的工艺,可以走更细的线。

网友:
多一种选择总是好的,有些板子希望用好的板材,有的价格控制比较严格的就用一般的

楼主:
高难度多层板很快就开始了!

网友E:
在嘉立创做,主要是图片便宜。现在刚刚从原先的供应商全部切到嘉立创加工。如果嘉立创涨到原先的供应商一样高的话,就没必要了。嘉立创没有账期,原先的供应商有3-6个月的账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嘉立创做,主要是图片便宜。现在刚刚从原先的供应商全部切到嘉立创加工。如果嘉立创涨到原先的供应商一样 ...

高端板层是多了一个选项,普通板材继续保留

网友E:
如果是多一个选择对用户倒是挺好的,不过嘉立创会增加物料,并且增加生产管理成本。

网友:
多层板才会考虑这个吧,2层板还是考虑价格更多。

网友F:
现在用的不就是军工级的板材么?更高档指的是宇航级的?

网友:
生益很有必要,前几天找生益的板厂找到头大,很多工程师没有意识到生益的板子的稳定的介电常数带来的效果,做RFID类射频类比普通板子一致性好很多,做普通电路等,稳定性和一致性更好,绝对超值,可能知道好处的人不多,用好板材很多问题就很省心的

网友:
3.5mil线宽线距 0.2过孔,4到10层板,上了马上用。。好多板子力创做不了啊。

网友:
什么时候能增加铝基板材?我想铝基板的量和利润不会比普通PCB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投票有点意思!

因为没说清楚,投票的很多是以为要取消低端,换成高端。所以是现在这个结果。

如果是只能选一样,肯定是保留现有低端了。但如果是两种都同时提供选择的话,肯定是多一种选择更好。没人会拒绝更多的选择。

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嘉立创自身,业务能否支持这样的配额?可以那就上吧。

网友:
商业竞低,没有人不愿意,

网友G:
投了2,现在的板子质量还过得去,希望能一直保持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多一个选择对用户倒是挺好的,不过嘉立创会增加物料,并且增加生产管理成本。 ...

本身就有提升精度的规划,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投了2,现在的板子质量还过得去,希望能一直保持下去!

保持原有的,新增高端的,本身就有提升精度的规划,楼主位主要是问询:在提高了精度的前提下,是否需要也提供一些高端板材供有需要的朋友们来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用的不就是军工级的板材么?更高档指的是宇航级的?

军工级别只是吹牛的手段,哈哈。
现在只是比军工更高端了。
如果提问,说工艺做到4mil线宽线距  过孔做8mil,加100元,板材提升,保证投票都不一样了

网友:
天天在用红米, 已经忘记了还有苹果;   我投票1.

网友:
原来是增加高档板材,以为是抛弃低端板材呢,理解错了,于是很多人都选了2,因为很多打样的都不是高端用户,建议增加不同板材,打样回来的都是很厚的玻纤板,但是往往都是用在简单测试或者低端应用场合,着实有点浪费,如果打样时有不同档次不同价格选择的话会更好,不过应该也会增加JLC的工作量。

网友:
如果增加高档板材了,最好连阻抗控制也一并做就好了。

网友:
看来可以有好板材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为何工程费会高一百?

同问,换板材为什么会加工程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问,换板材为什么会加工程费?

我猜,万一用高端板的人少,拼板的时候会把一些低端板的单子拼到高端的板子中,这种情况就要下高端板子的单子来减底了

我以前下过一块0.6厚的板子,没选镀金,但收到后发现是镀金的,估计就是类似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受,工程费会高100元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变难做了?

同问,工程费为毛会高100元左右,

网友:
价格上涨不高的话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
反正我这些的目前的应该 这种板材就够用了

网友:
不懂高档板材的好处 我选2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多加一个高端工艺!方便有需要的需求

高端工艺包括10mil左右的过孔么?

网友:
还是去搞8层板吧 板材不敏感

网友:
我还是觉得要有降低板的选项呢。
现在哪行都对成本敏感的很。
如果一年做板的费用都不到1万块,你就算涨30%, 也只有那么点钱。
但是如果一个月板费都要10多万,你涨30%, 你觉得我们会怎么做???
纯属个人意见:
小众客户需要关怀,但是大众客户才是主流,才是公司生存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