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产品,塑料外壳计划开模具,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16-09-26):
很小的产品,塑料外壳计划开模具,下图是类似的产品,我的产品尺寸和外形以及功能都及其类似

现在想开私磨,第一次计划投产5K的量,以后多大量还不好估算。

想咨询一下同行,去哪里找开模的靠谱,性价比好点,期望成熟的渠道合作愉快点,简单点。

网友A:
开模只能找附近的供应商,开模随时送样你参考,找远处的你会生不如死的,这个就一个上下模搞定,都不用跑滑块,很简单的磨具

网友B:
这种小模具顶多5k  随便哪里都能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模只能找附近的供应商,开模随时送样你参考,找远处的你会生不如死的,这个就一个上下模搞定,都不用跑滑 ...

我的比这个复杂,需要跑滑块,我的没有螺丝,是卡口的

我在北方城市,感觉开模的都在长三角,我这东北似乎没有这个领域的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模具顶多5k  随便哪里都能整

淘宝有一家报价是磨具5K,但是我难道只能淘宝了?哎,不太放心,就怕拿到手各种状况,比如合不严呀,或者是缝隙太大,或者是塌陷的地方严重呀

网友C:
LZ坐标在哪里呀?我在广州,都有厂家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比这个复杂,需要跑滑块,我的没有螺丝,是卡口的

我在北方城市,感觉开模的都在长三角,我这东北似 ...

浙江黄岩,余姚一带,很便宜,要求高的话找到好的不容易,
另外广东那里小厂也很多,精密度高些,但具体哪些好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水太深,又不经常搞。
其实可以建议阿莫组织一下这样的平台,现在开模也比较便宜,不像以前一样随便都是上万。开模后的东西确实卖相,装配方便性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坐标在哪里呀?我在广州,都有厂家推荐

非常感谢,
可惜地处东北
老工业区,你懂的

网友D:
这个模块我可以开,还有注塑机可以啤货,需要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模块我可以开,还有注塑机可以啤货,需要联系我。

谢谢关注,已经小窗口回复给你了

网友E:
沈阳有做的,几千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沈阳有做的,几千元吧

感谢回复,有电话什么的吗?或者大致的厂家名称

网友E:
沈阳  钢中 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沈阳  钢中 模具

网友:
开模具一定要找近地方的,沟通方便,要是在在浙江台州(黄岩和路桥)那楼主的问题就是小问题,只要出钱就可以了,到处是开模具的地方。建议先去网上找找遥控器的外壳,能公模就公模,因为模具开好了找地方注塑也是比较重要的,这些都是烦心的事情一样都不能大意

网友:
台州模具集团,里面估计有几百家小型模具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有一家报价是磨具5K,但是我难道只能淘宝了?哎,不太放心,就怕拿到手各种状况,比如合不严呀,或者 ...

不要指望5k,厂家根本赚不到钱的。

这个模具小厂家10000多一点,底盖在一副模具里。
模具材料有关系的,模具钢差别很大,影响寿命的。
还有软模 硬模的区别,低价的都是软模。
模具钢通过加工中心成型,细节手工修修,打打电火花,试模成功后再表面热处理增加硬度。

硬模是通过加工中心成型后,整体热处理,然后细节全部通过电火花加工。硬模寿命长,精度高,加工周期长。

网友:
是要单模还是多模,如果单模,加工费用很高。你这个外壳很小,应该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