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M信号的周期

楼主(2016-09-26):
各位大神,我从网上查PPM的资料,一般是这么说的 ,周期是20ms,一般是8通道,每通道是1ms-2ms,但是我今天拿了一个天地飞的接收机实际测量PPM信号,发现周期大约是24ms左右,并不是确定值,而两帧信号的间隔是个确定值10.4ms,这下就有点晕了,PPM信号的周期到底是多少,而且如果周期不是定值的话,那产生PPM信号必然不是采用中断产生的,是在主程序中循环产生的吗,求大神赐教。(请忽略毛刺信号,前几天看的时候没有毛刺的,今天不知道什么情况出来毛刺了)

网友A:
PPM信号脉宽一般是 1000us - 2000us 之间(实际上应该是800 - 2100),脉宽的宽度对应通道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信号脉宽一般是 1000us - 2000us 之间(实际上应该是800 - 2100),脉宽的宽度对应通道的信号。  ...

是的,网上资料一般都是这么讲,可是用示波器观察天地飞的接收机的周期确实是24ms,而且PX4飞控能够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网上资料一般都是这么讲,可是用示波器观察天地飞的接收机的周期确实是24ms,而且PX4飞控能够识别 ...

24Ms是不是最大油门?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纠结周期是24ms还是20ms,我用stm32做sbus输出的时候,网上资料说用串口用偶校验,结果飞控识别的通道老是有跳变,改无校验位就好了。

网友:
楼主标题不合格啊,我按20ms可以识别啊

网友:
ppm特性不用特别关注一帧周期,只要关心各个通道对应脉冲间隔。20ms帧与24ms帧对后续电路影响没有(数字舵机数字调速)或轻微(模拟舵机模拟调速)

网友(2017-01-16):
不一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