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说我颠覆了行业的标准,只为给自己的错误解脱!

楼主(2016-09-26):
刚刚老板过来狠狠的把我叼了一顿,还说我颠覆了行业的标准,只为给自己的错误解脱,我内心忿忿不平,决定找到正解之后予以反击。起因见下,

这是我画的钽电容的PCB封装, ,,丝印粗的那一端为正极,钽电容有横杠的那端也为正极,焊接的时候钽电容有横杠的那一端对应我PCB丝印粗的那一端,我觉得我没有问题啊!

然后给到楼下生产,几十套板全焊反了,我说他们焊错了他们还不信,于是有个年长的厂长带着他们所谓的高级工程师跑去跟老板说我PCB封装画错了,然后老板把我骂了一顿,我被骂的有点意识模糊了,不知道如何狡辩,但是我又不觉得我错了,希望广大的阿莫论坛大神来辨明一下真相。顺便传一张那个高级工程师给我的教学稿纸!

网友:
我们也是粗的一头为正级

网友A:
不要和标准做斗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和标准做斗争。

你的意思是我错了?但是我找到了另外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标准!

网友B:
这种用法确实少,那个高级工程师给我的教学稿纸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法确实少,那个高级工程师给我的教学稿纸是对的

确定是对的吗?对二极管才是,钽电容与二极管相反!

网友C:
我都是这么画,刚工作的时候同事跟我讲要把你流程后面的人看成呆子,做成防呆。不把别人看成呆子就是你的错

网友:
人家明确标有+

楼主:
我加粗了!我加粗了!我加粗了!

网友D:
我们的钽电容也都是正极做标识,因为实物也是正极有标识,刚好对应。

PS : 当年第一次用钽电容,不知道有标识的是正极(以为和电解电容那样有标识的负极),结果焊反了,丢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这么画,刚工作的时候同事跟我讲要把你流程后面的人看成呆子,做成防呆。不把别人看成呆子就是你的错 ...

我也是这样画的。我们公司也是这样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这么画,刚工作的时候同事跟我讲要把你流程后面的人看成呆子,做成防呆。不把别人看成呆子就是你的错 ...

呆子反咬我一口我就不服!

网友E:
不要不走寻常路,要通俗易懂,要接地气

网友F:
下次记得标上“+”,加粗没用,焊接的不一定看得懂那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钽电容也都是正极做标识,因为实物也是正极有标识,刚好对应。

PS : 当年第一次用钽电容,不知道有 ...

钽电容实物有粗黑条,我PCB封装丝印也加粗了,而且电路板上看的很清楚!

网友:
这种带极性的画封装时要记得随手放符号,而且要放在器件盖不住的地方,这样后面查问题也方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加粗了!我加粗了!我加粗了!

我觉得你是对的,我看其它板子,加粗是正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不走寻常路,要通俗易懂,要接地气

哥,你不觉得那个所谓的高级工程师画的东西是错的么?

网友:
我一直都是这样画的呀,简单方便明了

网友H:
谁给你发工资?   如果老板不给你发工资   你随便怎么逆天都可以

网友:
PCB有标记一端和元件上有标记一端  对得上就好, 不过  应该焊个样板给他们

网友:
我画的跟撸主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你是对的,我看其它板子,加粗是正的,没问题

现在他们都一致说是我的错,我要提供很有行业标准的东西来反驳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谁给你发工资?   如果老板不给你发工资   你随便怎么逆天都可以

管他谁给我发工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了说我错,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大不了不干了!

网友I:
看看IPC7351标准是怎么画的,不过别动气去纠正反击,反正老板不会护着你的,到最后你反而被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IPC7351标准是怎么画的,不过别动气去纠正反击,反正老板不会护着你的,到最后你反而被动了。 ...

烦死了,这帮狗日的一致说是我错了!但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网友J:
两种都有人用,楼主的用法非常少见。别争了,按公司要求来,即使你认为是错的,但走的人多了就是标准,如果你不改,那么即使老板同意改,你需要把公司的所有产品改一遍,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种都有人用,楼主的用法非常少见。别争了,按公司要求来,即使你认为是错的,但走的人多了就是标准,如果 ...

非常少见?楼上好多都是这样用的好不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呆子反咬我一口我就不服!

和傻子吵架,不是傻子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和傻子吵架,不是傻子是什么……

那岂不是傻子做什么都是对的,大家都向着他,不反驳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粗了!我加粗了!我加粗了!

我的也加粗了,不能说谁对谁错吧

网友:
丝印的表达我觉得没什么标准可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但是胆电容有横杠的一边是正极是标准的表达方式,楼主的表达方式肯定没错,但对于有极性的器件习惯上加个+决定是没错的;其实焊接的时候你只需要跟他们解释哪边是你设计的正极就OK了~~~

网友:
你为什么不反问:“有和以前方式不一样或不能肯定确认方向时为什么不和设计者联络确认后再作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傻子做什么都是对的,大家都向着他,不反驳他,

前面那句不对,后面那句有一定参考性……

网友:
你这个加粗,反正我是分不出来你是想表达正,还是负

网友L:
高工的图难道不是错的?!

网友:
他们说的好有道理,你竟无法反驳。  我觉得你画的对,你们公司估计也不大,别较真了,他们人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粗了!我加粗了!我加粗了!

你没有 “+” ,有“+”肯定不会出错了

网友:
有些错误的做法  在老油条身上犯了  就是正规标准做法了
有些错误的做法  以前一直错 没有人发现或者没有人修正  就是正规标准的做法了
不要跟老板理论  老板没心思去管谁对谁错 他要的只是结果
不要跟老油条理论  其他人都不会觉得老油条弄了几十年 这么简单的问题竟然是不标准的
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没有错
封装最好标注清晰的极性标志 要做到SB都不会看错  看错的都是2B
另外哪有这样加粗丝印的? 你起码也搞得装逼点啊! 一看那一笔加粗的,脾气大点的看见了即使是方向没错也想骂娘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专门开贴说过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2512-1-1.html?_dsign=56fa0f62

楼主:
引用 网友L:
高工的图难道不是错的?!

我就觉得是错的!但是他身边一群乌合之众口径一致,来这里不久的我表示无可奈何!

网友:
如果是我们公司,我一般要求零件工程师加+级标识,否则过不了试产。

网友M:
LZ的封装我看得懂,我不会焊错,但是你的封装不标准。
而且你给的那个照片中手画的封装是错误的。

“会做事”不等于“会做事”
楼上的前辈们已经给你说了职场中的生存之道,好自为之。

网友N:
你工厂用什么标准,你自己就是什么标准。为什么车间会搞错?别人画的车间就不会搞错?  你要反思这个东西。
你没有防呆设计,如果你在正极那边加个+号,那么车间搞错你还可以有话说。
有些东西并不是你说了算。你要再咽不下这口气就走人,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粗了!我加粗了!我加粗了!

标+
这是客户需求,别反驳。

楼主:
引用 网友M:
LZ的封装我看得懂,我不会焊错,但是你的封装不标准。
而且你给的那个照片中手画的封装是错误的。

那个手画的封装是那个高工给我的教学稿纸,明显错误的!

网友:
以前刚入行的时候,听boss带过一句话:你要把客户和和你合作的人当作一头猪,,,,
言下之意:你必须全部搞正确,且能防止别人出错,,,否则,都是你 攻城狮 的 错!错!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手画的封装是那个高工给我的教学稿纸,明显错误的!

对呀,我是说是错的呀。他第二个图画反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是对的,只是你没有遇到欣赏你的领导,早晚得开溜,没所谓!

网友O:
从IPC7351标准来看,楼主没错,正极性脚特殊标记,1脚正极

编辑:标准P92页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从IPC7351标准来看,楼主没错,正极性脚特殊标记,1脚正极

谢谢大哥,这个IPC7351的标准我觉得有说服力!谢谢

网友:
LZ如果在大的企业待过,就知道生产部门只要出了问题,尽可能的把责任推给别的部门或其他人。。。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这个IPC7351的标准我觉得有说服力!谢谢

有说服力你也别去和老板争
被骂了不要来找我
兄弟帮你到这了
狗咬了你,你可别咬回去

网友:
说加+号的是不是没怎么布过高密度的板子?多出一块整个器件外形就多出很多,与其他器件干涉,做DRC check的时候容易误报

网友:
把你们的“高工”请到坛子来,我们帮你喷他

我们公司一直使用这样的画法,换过3个贴片厂,从来没有出这样的问题。出了问题只能说你们的贴片是个小作坊,一般贴片生产一般向设计者所要样件对照,有极性元件需要作业者特别关注,制程管理垃圾

网友P:
我的封装(B型)还没你画的标准呢~

但这封装用这么多年从来都没焊错过,每次生产,我都会给厂子一块自己亲手焊好的、调试功能正常的板子,一切以样板为准,我觉得这样最可靠。

网友:
我支持楼主的画法

网友E:
这不是跟写代码一样吗?
比如语句中有费解的运算符优先级,我加个括号不就解决了?这样自己懂,别人又懂,省时省力。
别人画的对不对是别人的事情,你自己画的让人一目了然了吗?
我也搞电子多年,反正我第一眼看去,我是不敢立刻判断正负极,如果有个+号给我就不同了。
再比如,万一维修什么的,维修人员一看到+号就明白比较好,还是让维修人员模棱两可或者去查找规范的好?

我是觉得让人一看就明白的封装才是好封装,封装不就是让人看明白的吗?既然这样,何必让人费解或者误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呆子反咬我一口我就不服!

关键是你没有做防止被呆子咬的措施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我的封装(B型)还没你画的标准呢~

但这封装用这么多年从来都没焊错过,每次生产,我都会给厂 ...

你这个焊盘感觉有点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说服力你也别去和老板争
被骂了不要来找我
兄弟帮你到这了

没事,我这个人没啥负担,换份工作不影响什么的!

网友:
唉 老板经常指导我技术细节 细节 细节,我也一直都说对对对。然后大方向按他的,细节肯定还是自己来。
你就把老板当成能写通假字的那种人就行了,和老板争论没啥意义的。
通假字 你也不成说成错子吧
老板就是那个在公司能写通假字的人。

网友:
找个电脑主板什么的参照下不就行了

网友Q:
我们都是这样画的,SMT贴了很多家,
从来没有特殊说明过,也没有样板,没有一次错的,车间手工焊也没有错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粗了!我加粗了!我加粗了!

加粗没用,我们都要求有极性器件正极标注 “+”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这个焊盘感觉有点窄

本来钽电容引脚焊盘就不宽,我的封装焊盘只是比实物稍宽一点,缝隙可以多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们都是这样画的,SMT贴了很多家,
从来没有特殊说明过,也没有样板,没有一次错的,车间手工焊也没有错过 ...

看到这个图我好开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觉得是错的!但是他身边一群乌合之众口径一致,来这里不久的我表示无可奈何! ...

楼主消消气,都有错。没必要纠结。
他们都说你有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如果没啥就吸取教训,以后一定要把他人不可控因素考虑的周到一些。

另外楼上有些说的很好:看到不标准的,为啥不和你沟通一下呢!——这个建议私底下和老板和颜悦色好好沟通就行了。如果老板还是容不下给你脸色看。那再做打算吧。

网友:
LZ是对的,我钽电容一直是这样画的。高级工程师SB了,不过如果贵公司是行业标准制定者,那就另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这个图我好开心!

开始的时候和二极管一样的画法,
就是你们的高工的那种画法,当然也有我们的责任,没有说明,车间焊错了一批。。
之后就全保持和元件加粗线端一致的画法,电容有斜边的就是正,二极管有斜边的就是负。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他谁给我发工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了说我错,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大不了不干了! ...

你还需要磨炼,有什么新想法就要事先告知。
SMT再出错就是他们没照办,再说你没有事先汇报到领导那里会让他觉得你当他不存在。

网友:
沟通很重要,加上+号也不麻烦。

网友R:
楼主,你的封装是对的。封装都是用形象法标识的,不赞成加+ -号。但你的封装不够完美。
你现在的问题,你的封装不符合你们公司的标准。无论你公司的标准是对,是错,你都要遵守。
你们高工的封装在电子行业里面是完全错的。但是符合你们公司的标准。在你们公司,他就是对的。
钽电容的封装,我研究了10多年了,听我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的封装是对的。封装都是用形象法标识的,不赞成加+ -号。但你的封装不够完美。
你现在的问题,你的 ...

谢谢大哥!

网友:
还有二级管,我的理解是阴极,阳极。一般不描述为正极,负极。
电容,我的理解是正极,负极。一般不描述为阴极,阳极。

网友:
我也是习惯性按照楼主的画法,不过楼主遭遇这种上岗线的事情也确实委屈

网友S:
类似的事在某一家小公司我也发生过,还是被一个不懂装懂的外行人说(当然,那个人是有一定地位的),把我骂个狗血淋头,我不吭声,他爱咋办就咋办。不出问题还好,如果出问题要追究我责任的话,我会把他骂我的话一字不漏说出来,再跟他讲道理,看谁怕谁。
当然,如果是我说了算的,绝对不会鸟他。
权力大的说了算,权力小的当孙子。

网友:
支持你的封装,
杠 对应 元件的杆,
不会有歧义。

网友:
我支持楼主的封装,明显没有歧义,顺便给你看下我这边的封装

网友:
加个+  带极性的都这么弄的 才不会有错哈
不建议和老板杠     老板无论怎样都是跷跷板重的一边

网友:
IPC_7351 是这样的

LZ 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
原则是:(器件本体)有标识对应有(丝印)标识,这样就好理解钽电容的正极和铝点电解了

网友:
标+其实没有用

贴装工人又不知道标"-"是"+"

标杆对应元件上的杆其实非常直观

二极管一样标杆对应二极管体上的杆

没有歧义啊

网友T:
我和您的标记方法一样。你找一块电路板,最好是主机电路板或者显卡电路板,应该有钽电容。总之是大厂出的电路板,能做这些产品的应该比你的公司大,而且正规。可以根据实物来证明你是对的。用实物证明,比嘴炮有用。你老板应该是不懂,焊接厂应该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推卸责任。你千万别吃哑巴亏,不要赌气瞎认错,有些“不是东西的东西”很缺德,没理搅三分,有理不让人。你要通过这次确定地位,不然以后老板会对你产生不信任,很不利。吃过亏,所以说的多了。祝你顺利吧。

网友U:
我还是支持楼主

去反驳的

这个虽然会导致职场小鞋

但是问题不大啦

真正的问题是楼主要在以后的工作中证明自己

而不是这么一件小事上小肚鸡肠.

网友:
2楼跟68楼的封装我都有用,也没见车间做错的

网友V:
楼主是对的,如果这份工作无所谓,力争!高级工程师如果连承认这个错误的能力都没有,就没有资格做工程师。老板不搞清楚就骂你,这样的老板跟不跟也罢。

网友W:
我也是楼主这种画法

网友T:
你那张纸的来源我找到了。百度文库连接如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Us6sXGvUSyFnz8O2gLEs8RWGMLhm3BXjJ_A_X8vFQhWulW8oxj4QL596oyOfDYNUCicH9dt8uq0marVEPF_xEkokvjyq98TTKXLagzWX1PW
但我还是坚持认为原作者错了。

网友:
你没权只能挨骂。生产你是否提供样机?提供样机你也可以骂。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也是楼主这种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那张纸的来源我找到了。百度文库连接如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Us6sXGvUSyFnz8O2gLEs8RWGML ...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还是支持楼主

去反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是对的,如果这份工作无所谓,力争!高级工程师如果连承认这个错误的能力都没有,就没有资格做工程师。 ...

网友X:
我也一直是在一端线条加粗,都没有出过错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也一直是在一端线条加粗,都没有出过错

唉,碰到那么一群SB有啥办法呢,我在上一家公司都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那张纸的来源我找到了。百度文库连接如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Us6sXGvUSyFnz8O2gLEs8RWGML ...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类似的事在某一家小公司我也发生过,还是被一个不懂装懂的外行人说(当然,那个人是有一定地位的),把我骂 ...

唉,这口气挺难咽的,当时他们说国际标准不是我这样的,我不知道怎么反驳,因为我一直都是按照我的经验来的!现在想想就可气!

网友:
  你们的高级工程师是高级黑吗?   没见过人家 有钽电容的板子吗??

网友:
没文化真可怕 ,管他正负,贴片厂只需按横杠对横杠就好了,有疑问就打电话问,别自作聪明。贴片厂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粗了!我加粗了!我加粗了!

钽电解,太打击,了!
你就老老实实画个加号就好了!

二极管,丝印端负极.  插件电解标识端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次记得标上“+”,加粗没用,焊接的不一定看得懂那个器件

所言极是! !    +1024!

网友:
以后就按照老油条的画就行了  出去后丢你们公司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跟写代码一样吗?
比如语句中有费解的运算符优先级,我加个括号不就解决了?这样自己懂,别人又懂, ...

这话我爱听!

网友:
叫你改就改嘛,跟傻瓜争论这么多干嘛。智商被拉低了。

网友Y:
电工容易死脑筋,事儿是不能这样理解的,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工作责任心的问题!

容易引发歧义的地方必须要小心,钽电容旁多标注一个 “+” 号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不加呢?

某些标准已经严重落后了,几十年前没有这么多细分的种类,现在它们极易造成歧义和误解。

我制作的 PCB 通常是不会造成歧义为准则、甚至还专门花时间制作文档来说明特殊的地方。

所以只问你一句:让水平比你还低的人承担与你相同的职责,合理吗?

网友:
只能怪你太懒了,连个正号都不加
前段时间贴了好几款板,车间的QC老是跑过来问哪边正,确实是自己的疏忽,耽误了时间,以后的板凡有方向的都加了符号,清净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这口气挺难咽的,当时他们说国际标准不是我这样的,我不知道怎么反驳,因为我一直都是按照我的经验来 ...

LZ 这里把你的图缩小到接近实际尺寸,看看别人在焊接时会不会出错呢?

网友:
加粗个毛线,直接钽电容在正极处标 '+', 电解电容在负极处标 ’-‘,这样做看他麻痹谁还敢说你,连+-都看不懂就直接跟他说你要不要回家种田!
对了又如何,错了又怎样,能帮助生产吗!一口气咽不下又怎样,要跟那个所谓硬件高工干一场吗!
职场就是这样,总会有人用经验、用年纪来压人!

网友:
生产部门会推卸责任,正常。正极标识,这是常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粗了!我加粗了!我加粗了!

你加粗顶个屁用啊!防呆!防呆!傻子都能看懂才行!懂不!

网友:
谁愿意将问题揽自己头上呢?

网友:
楼主,那位高工既然这么理直气壮,可以让他给出标准出去;不过说回来,为这种事争执,显得高工很LOW,也显得你。。

网友:
楼主没错。
电容丝印粗的那端为正,二极管则反过来,这个才是标准。

网友:
楼主一定要坚持住;你这次忍气吞声了;我告诉你,以后你就惨了;
生产部的可以指挥你做这做那;老板可以指挥你做这做那;销售也可以搬出客户要求你来加班改这改那;以后你就是公司里面最没有地位的一个人了;谁都可以掐着你;

说起这个,我前几个月就遇到了,生产和销售都来找我的茬;我一个个给顶回去;
和老板开会的时候我就明确说了这个事情2次,在这个公司里,除了直属领导和老板,没人能指挥我做事;
找我帮忙可以,指挥我就不要想了,不甩;

一定要表明你的态度,但是事情还是要做;否则,将来你就惨了;
不过像我这样说话,你得先掂量一下自己的底气。

网友:
支持楼主,这样没问题,个人觉得很形象

网友:
不是自己焊接,画个“+”多好,不会引起歧义。

或者给他们个说明!

网友:
所以 还是去生产外包的公司好,而且外包供应商有2家或以上的更好

网友:
加粗没用的,你没法保证焊接的能看懂。焊接工一定懂器件的正负却不一定懂印丝的正负,最好的方法就是标+号

另:老板不会去说焊接工,因为作为开发人员画的板子没让焊接工看懂也没让老板看懂,那一定是画板子的错,老板要是看见有个+号表明正负,那楼主也就没这事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电工容易死脑筋,事儿是不能这样理解的,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工作责任心的问题!

容易引发歧义的地 ...

牛  这最后一句话问的好 楼主不知道有没有看明白

网友:
lz

别管对错了,日子还长,过几天你就不喜欢画板子了

网友Z:
楼主是对的,你大胆用IPS的标准给他看,楼上说要标加号的,估计都是画两层板的。

我们不管二极管,极性电容,IC一脚圆点,都不会加,只通过底下的形状表达,贴片电容周围不会画圈,只在两个焊盘间加两小点。
因为板子的面积是宝贵的,贴错的错误是可以确定避免的,为了不应该犯的错误而增大成本是不必要的。

甚至,丝印都是不必要的东西,靠丝印判断方向也就是要用到人,生产每多一个人就是多一个成本。苹果手机有加丝印吗?
当然我知道很多公司还达不到这种自动化程度。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用,楼主没错

网友:
我一直都是楼主的画法,4个焊接厂了从来没人提出过疑问,也没人焊错过。

网友:
一直是1206封装钽电容正极加粗,多少年竟没出过事,幸运幸运

网友:
别争了,这边的输出线正极是黑色线负极是白色线,你说它是对还是错?

网友:
楼上有人说防呆,pcb横杠对器件横杠不就是最好的防呆么?器件上是横杠pcb上是+谁知道你是怎么对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那张纸的来源我找到了。百度文库连接如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Us6sXGvUSyFnz8O2gLEs8RWGML ...

同意你的观点,都是正极有标识的。

网友:
下次自己记得加+号,或者自己焊一块样板给他们,很多从业者都不懂得,卖器件的是,焊接的也是,特别是小工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楼主还没有明白是怎么会事,
首先,你是为公司生产服务,不是做标准。
对你们公司的生产部门来说,他们一 ...

+10086.........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工厂用什么标准,你自己就是什么标准。为什么车间会搞错?别人画的车间就不会搞错?  你要反思这个东西。 ...

印出来之后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楼主公司新板不用先测试一下吗?不过几十块也不太多。用这样挤兑你吗。欺负楼主新来的?

网友AB:
我是这么画的.我很早的时候就吃过这亏.所以也涨记性了.指的明明的,搞错我就要吊人了.

网友:
拿几块电脑主板指着给那个高工看!

网友:
逗逼高级工程师?屌死他

网友:
楼上很多说不用顶回去,我觉得需要表明自己态度。
很久没画板,所以也不知道谁对谁错。但我不会任他们抱团攻击!
事情发生了,私下解决,不管谁错。

硬要追究责任也行,我错了,该怎么罚款怎么罚。但你的给出你嘴里喷出来所谓的行业标准给我看,我不懂,也没能力找行标,并且如果是企标那你嘴里就别说是行标(既然认真就认为到底)否则我也会有火。

我没错,请把嘴都放干净点!

事闹得不愉快,把态度表达清楚,顺便把老板和高工叫一起。我需要辞职。
工作能私了是一种能力

网友:
只要是别人焊我画的板子,我必拿一张样品给他,这样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
楼主你认为是所以然的东西, 不能期望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有所以然的认识。反过来也一样。
即使你加粗了,但是没有显示的标明是正极,就存在隐患,你要做的就是尽量减少自己的责任,完善它。

如果你写一篇文档,很多人看了之后有和你理解不一样的地方,那只能说明文档的描述有歧义,需要再详细说明它,否则这个文档就没有多少意义。

网友:
我也和楼主一样的画法,你们老板是外行!

网友:
我也来顶楼主一把,要把产线的工人都想象成不用脑子的人(没有恶意),他们才不管什么正负呢,什么二极管钽电容统统横线对横线,这样不出错,省得废话半天

网友:
这里都是专业人士,你随便画个什么东西大家都能知道是正是负。你找个小学没毕业的,在产线上先焊半年的二极管,然后让她焊钽电容,你觉得出错的几率如何?

网友:
永远都是老板对,老板和女人一样是不需要道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这口气挺难咽的,当时他们说国际标准不是我这样的,我不知道怎么反驳,因为我一直都是按照我的经验来 ...

我也像楼主这样画的

网友:
多数人觉得你错,那么你就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说明一个问题:如果这帮人,去焊接你这个板子,出错的概率非常大。一旦投入生产,板子上元件如果有10个,那就表示错10个。生产1000套的话,出错了,那就是得返修1000套,10000个元件,累死

工厂小妹知识肯定没你多,她照你这个封装去焊接钽电容,那80%的厂妹妹一定会焊接错误。这种错误,出现过了,以后就不会了,换个画法,要让人无法误解才行

对于钽电容这种封装,除了标加号,标其他的,都容易让人误解。

干了几年电子了,说句实在的,让我焊接,我绝对不敢看着封装直接焊,我会确认一下地端是哪一边,才下手。

网友:
这种事情不能和老板或领导评真正的对与错,他们说你错那你就“错”了。不要校这种得失,如果你将他们辨得脸红了那就……。

网友:
做电工的就是苦逼。兄弟小心点,下次记得加个+。别让那些小人得逞。

网友:
要不花符号,要不标正负

网友:
LZ这是通用封装。贴错说明这家工厂有问题。应该是把所谓的高级工程和加工厂纠正过来,这工厂是公司内部的吧,闭门造车,如果多接外单,就长记性了。我用LZ这样的封装,外协贴片,从未出过错,外协也从未因为二极管钽电容给我打过电话。

网友:
他们焊接的肯定不是特别的懂的

网友:
你们高工的画法和我平时用的正好相反,我觉得高工的是错的

网友:
一个小问题也折腾这么大的地方不值得混。你们一帮死脑筋的弄这小问题更为不过,有精力想办法赚钱去。

网友:
首先,楼主的做法我也用过,我觉得这个做法本身 没什么问题。其次,在公司里很多东西都在这个氛围下形成了一种习惯。所以按照公司氛围的习惯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烦死了,这帮狗日的一致说是我错了!但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你只有找到类似IPC这种明确的标准文件,才能反击,在道理上赢
”这种什么什么大家都这样画,跟实物一致啊“只是帮助性证据,不是决定性证据
打蛇要打七寸!

网友:
钽电容本来就是看 杠 为标准的,把加粗端认为是负极,只能说是不懂装懂,我这样画十几年了,smt厂家也用过十几家,从来没有过错或谁提出过异议

网友:
這種東西估計只有通用做法, 沒有所謂的標準,  樓上說的對還是看公司規定吧, 因為到了實際組裝的時候,員工他才不會去分坦電和普通電解呢, 他只看標示

网友:
没必要去争论,最好正极加个“+”号更直观。

网友AC:
元件封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行业标准。 很多大公司都是自己的元件封装,适合自己的工艺就行。如果照软件提供的所谓标准封装,那多占空间和位置。 现在很多大公司根本就没有丝印,包括我们公司,电路板上面的元件根本就没有丝印。

像这种板,焊接厂是不是要直接蒙逼?焊接厂当然希望你照他们的要求来,因为他们好生产。但是楼主这个封装画法,是允许的。 错在焊接厂。

网友:
这个感觉更不好,大部分都在焊盘上了,剩下那点要是丝印差的话都不怎么清楚。。。。

网友:
粗线位没标错,就是小了点,怎么不干脆放个长方条,非得是一部分加粗?

网友:
兄弟,对于有极性的原件,加不加粗不要紧,你只要标出+号,生产就不会搞错了,搞错了你就能吊他们了。

网友:
看看我的,这个应该是库里的标准封装,有小圆点,有+号,有竖线

网友:
加粗端为负极,肯定是当成二极管一类的了,二极管正好相反。

网友:
后来 怎么样了  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钽电容实物有粗黑条,我PCB封装丝印也加粗了,而且电路板上看的很清楚! ...

实物的粗黑条是正极,你的丝印粗的是负极?

网友:
不能说别人不符合自己的习惯就说是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粗了!我加粗了!我加粗了!

不怪老板,加个+能费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和您的标记方法一样。你找一块电路板,最好是主机电路板或者显卡电路板,应该有钽电容。总之是大厂出的电 ...

这个方法有说服力

网友AD:
高级工程师这个图我看是错的

网友:
这是我的封装  只是我画板的时候不画+     做了几十K  也没特意标过正负   没出过错

网友:
所谓的高级工程师,,,

网友:
丝印层 上那块粗条,只是钽电容俯视图而已;焊接时对应上,就可以了,管它是正还是负。(只是这里钽电容那个横条就是正极)。    去理论是没用的,因为一个老板一个是高级工程师,会再被打的。

网友:
我会当着那位高工的面告诉他,他在扯鸟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我这个人没啥负担,换份工作不影响什么的!

你们高工给你画的那个是 二极管 的封装,+  - 与 钽电容 的 +  -  是反的。

你在画板前,难道不用公司之前的 PCB库????

如果钽电容 是你们公司第一次使用,那在试做时,你应该去制导。

工人没义务帮你识别新器件的安装,因为他们不懂。需要设计者去制导。

另外,我在设计中 已经不用钽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高级工程师这个图我看是错的

他的图是  二极管的PCB 封装。

网友:
楼上的标注没有错,但要考虑公司的习惯标法!

楼主:
最新进展:我把兄弟们给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图发给老板看,也搬出了IPC7351标准给老板看,老板对说我:“你有必要这样争吗,你对的又怎么样?人家做了5、6年,每年代贴十几个公司都没有出问题,就你这里出问题,还有什么狡辩的”。我说:“我从来都没有狡辩什么,我是按照真正的标准来的,颠覆标准的是那几个嘲笑我的人,我可以改,但是以后碰到一些真正正规、有标准的公司,他们会搅黄的,然后走了”。

网友:
楼主看了这么多回帖是否有些有些迷茫了?
问题的根源是:你用加粗表示正极,他们用加粗表示负极。这个本身没有对错可言。
但是,行业的一般规范是:器件实物上有极性/位置标志的,封装上应有对应的标识。标识应该清楚明确,在各种情况下不会产生误解。
显然,你没有颠覆行业标准,是他们颠覆了行业标准,你是对的。他们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了很久,而且看样子还要一如既往地走下去
这件事你的主管一声不吭? 如果你就是主管,那你们技术部门太弱势了,俺支持你为广大电工的尊严而奋勇斗争
俺以为自己老了,看了本贴感觉自己还没老。在封装本体外用“+”标识极性会导致封装外形不必要的加大,在一些情况下也不易清楚的识别极性。线条加粗的方法也有缺点,因为丝印与焊盘需要间隙,为了加粗线条要把线条外移,增大了封装外形,而且看起来也不美观,器件较小时加粗的部分也不容易分辨。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他谁给我发工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了说我错,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大不了不干了! ...

呵呵,任性

网友:
一开始感觉楼主是对的
但后来想一想,有些二极管也用类似的封装
二极管就是加粗的是负极

以后我也在符号上加“+”号

网友:
一般都是斜角和+。
搞标准的也是日了狗了,一会标识负极、一会儿标识正极,没事找事,给工程师找事,给生产部门找事。

网友:
把那个高级工程师喊过来。我保证不打死他,他画的是二极管的封装。钽电容的封都是正极有标识。。
我都是1脚这个是正极,从来没见哪家板厂贴错。而且别人的板子上,左边这个形状的都是但电容正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这口气挺难咽的,当时他们说国际标准不是我这样的,我不知道怎么反驳,因为我一直都是按照我的经验来 ...

你要是打算走就狠狠的出口恶气,让老板觉得信了小人丢了人才,不然就这么过去,老板是对的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你不觉得那个所谓的高级工程师画的东西是错的么?

大家为什么现在才看出来。

高级工程师的封装  明显画错了。。。。

网友:
封装其实跟正负没多大联系,一般都是对照实物,这其实就是防呆设计,对于一个不懂正负的人来说,他只要按照实物焊接不会有错,真正会混乱的其实就是懂正负的,偏偏要在正极画个+,好了现在傻B了,不懂正负的人看实物上没有+,就懵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是对的,你大胆用IPS的标准给他看,楼上说要标加号的,估计都是画两层板的。

我们不管二极管,极性电 ...

那为啥苹果的充电器带丝印?难道苹果用工艺差的配件糊弄消费者?

网友AE:
引用 网友AC:
元件封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行业标准。 很多大公司都是自己的元件封装,适合自己的工艺就行。如果照软件提供 ...

你这个只是板上没有丝印罢了,我不信你就不提供个丝印图给人家SMT 你提供的丝印图上难道就没正负极标识

网友:
虽然我觉得楼主的封装没错,但看了楼上有些哥们说的,加个+号也是更好的,以后我也改一下了

网友:
楼主的封装也没有错,关键是公司流程有问题,新产品,没有样版,没有工程师跟踪,确认  就直接焊接,你们公司也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你这个只是板上没有丝印罢了,我不信你就不提供个丝印图给人家SMT 你提供的丝印图上难道就没正负 ...

肯定要提供的啊。焊接厂如果拿不准,就应该要沟通的。像图上那种,都会有详细的说明。

我是想表达的是,封装没有所谓的标准,能得懂就行,而且符合自己公司的内部标准就可以了。对外只需要作说明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当时嘲笑我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还工作了这么多年,既然连最起码的电容封装都画错了” ...

怎么着LZ都是输了一局,再去理论,他们会说你太较真不好相处,甚至说你死不认错。

网友:
按照行业标准,钽电容加粗正极丝印是对的。楼上那些说加+的,都是没做过高密度板的吧

网友:
关注最新进展。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并不是什么公司流程问题。如果有流程,就按流程走,就不会人尽皆知。如果没有,闹成这样,就是与生产没有 ...

你说的确实是,实际上事不大,不过看样子 闹的全厂都知道了。

网友:
我倒觉得高工画的没有错,楼主想表达的只是太清楚,重点在于楼主的负极两边没有倒角,正级是不用倒角。如果楼主在正级加上一个“+”就更好了,可能是工人把意思理解反了。

网友:
你对的,但是又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是对的,你大胆用IPS的标准给他看,楼上说要标加号的,估计都是画两层板的。

我们不管二极管,极性电 ...

有一个叫“assembly”层的东西,所以很多精密的器件是不标丝印,而直接在assembly层做好出就行了。assembly是元件最形象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错了?但是我找到了另外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标准!

看到± 符号了吗

网友:
楼主已经输了,被高工说也就算了,在工人面前也抬不起头来了,如果不是离了公司没饭吃就争口气

网友:
你画的也没错,是他们见识少,以前没用这种电容吧!

网友:
还是标上符号省心,标准也得人看啊

网友:
做事情之前。 先把对方当成什么都不懂。

你没有错,但以后要记住如何改正就可以了,没必要生气。

但 如果后续还有错误,那就是你的错了。

网友:
你有啥子冤枉的,这种有正负的,前面加个+号就解决了,咋个都不会出错,

网友:
刚毕业那会,也这样搞错一次,不要执着于谁对谁错。老板的话,肯定觉得你和操作工都有错,但对你的期望肯定高啊,你要改。

网友:
对生产来讲, 不是防呆的都没有正确可言

LZ, 以后把封装做的更好一点,让高工到BC都能看得懂,这才是王道

网友:
那个高级工程师画的是二极管,我觉得楼主的没错啊,我也是一边加粗,反正没有人说有问题,做了很多外加工厂,从来没有出过错

网友AG:
1:LZ是个牛逼的工程师,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工程师。
2:LZ公司管理混乱,没什么流程可言。
3:出了问题,第一时间不是反思问题出现的原因,制定方案避免再出错,而是摩拳擦掌的要推掉责任或是争个高下。LZ及其公司的前景均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G:
1:LZ是个牛逼的工程师,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工程师。
2:LZ公司管理混乱,没什么流程可言。
3:出了问题,第 ...

说的很有道理,确实值得反思!

网友AH:
引用 楼主:
管他谁给我发工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了说我错,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大不了不干了! ...

本人表示关注事态发展,请楼主随时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本人表示关注事态发展,请楼主随时更新~

最新进展:我把兄弟们给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图发给老板看,也搬出了IPC7351标准给老板看,老板对说我:“你有必要这样争吗,你对的又怎么样?人家做了5、6年,每年代贴十几个公司都没有出问题,就你这里出问题,还有什么狡辩的”。我说:“我从来都没有狡辩什么,我是按照真正的标准来的,颠覆标准的是那几个嘲笑我的人,我可以改,但是以后碰到一些真正正规、有标准的公司,他们会搅黄的,然后挥一挥衣袖,离开了老板办公室”。

网友AI: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我把兄弟们给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图发给老板看,也搬出了IPC7351标准给老板看,老板对说我:“你 ...

关键是代贴了好些工厂没问题就你这里出问题。TMD哪有工厂不出问题的,我就不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我把兄弟们给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图发给老板看,也搬出了IPC7351标准给老板看,老板对说我:“你 ...

我也是一直都这种加粗画法的,加粗表示器件有横线标识的地方。挺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我是这么画的.我很早的时候就吃过这亏.所以也涨记性了.指的明明的,搞错我就要吊人了. ...

这个真心难看,做出来板子就不是一个产品的样子。。。。。

网友:
楼主同行画法是缺菱角的,只要这样画保证谁都不会看错!!!你那样画存在歧义并且和现有标准有差距

网友:
那高工手工画了那个图,我怎么看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关键是代贴了好些工厂没问题就你这里出问题。TMD哪有工厂不出问题的,我就不信了。。。。。。。。。 ...

我来这里不久,不知道以前的有没有出问题,所以。。。

网友AJ:
辣鸡啊,楼主这次吃了亏。忍忍,那个高工除非在这厂里呆到退休,迟早要栽跟头。

网友AK:
加个“+”,再有问题打脸。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加个“+”,再有问题打脸。

嗯呢!以后肯定会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辣鸡啊,楼主这次吃了亏。忍忍,那个高工除非在这厂里呆到退休,迟早要栽跟头。 ...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AL:
1.楼主画的没有错误,但是加上正号则尽善尽美了
2.那个高工在这个公司呆的久了,就有了江湖地位,他说的不是标准也就是标准了(限于公司内部)
3.楼主新来的,回想下是否近期得罪过或者间接的罪过那个高工或者他的亲信,他这是在找茬,或者干脆就是拿你立威呢,你属于撞到枪口上了
4.干技术干久了就不会拐弯了,建议楼主修炼下处理人际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L:
1.楼主画的没有错误,但是加上正号则尽善尽美了
2.那个高工在这个公司呆的久了,就有了江湖地位,他说的不 ...

谈到做人,我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就是一根筋!

网友:
想知道楼主还在公司做吗,咽气没有?

网友:
我也一样,试着改过,没成功,不想委屈自己,就这样吧,咱做技术的就该有点儿执拗和傲骨

网友AM:
1,高工真TM高,兼职就是250
2,你还太年轻,慢慢的就知道什么叫职场规则了
3,学会做傻子都不出错的设计是有必要的,即便过于繁琐也是值得的。

网友AN:
真不知道让工人去分正负极的的人是怎么想的!焊上料还得分下是二极管还是电容,找出负极,然后再找丝印的负极,不累么
点对点,线对线,直接往上装难道不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N:
真不知道让工人去分正负极的的人是怎么想的!焊上料还得分下是二极管还是电容,找出负极,然后再找丝印的负 ...

恩呢,我也是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M:
1,高工真TM高,兼职就是250
2,你还太年轻,慢慢的就知道什么叫职场规则了
3,学会做傻子都不出错的设计是 ...

恩呢!只有慢慢学习咯

网友:
楼主的没问题。只要表达清楚特征边就行。不需要标正负。因为焊接的人不懂元器件  只会看特征。

网友:
是问题,就要把问题解决,让事情做顺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网友:
不论怎么画。最好标注下正极

网友:
先不论谁的标准对,谁对标准错。1.属于技术的问题本该由技术人员协商处理,没来由的直接找老板,换着谁都会不服气。2.操作流程也有问题,不管是不是新来的,先审核再试样,最后批量,这也是正常的一般做法,就算是买个水果也得尝尝甜不甜再买,是吧。

网友:
钽电容没有炸过都不好意思说用过钽电容。不就是个封装问题吗,遇到这种问题不必介怀。遇到拿不准的就参照电脑主板来好了,要用到的封装基本都有。

网友R: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我把兄弟们给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图发给老板看,也搬出了IPC7351标准给老板看,老板对说我:“你有 ...

兄弟,你去争,说明你的情商不够,这这辈子不改变,只能做个小电子工程师。
如果是我,我就让这家小公司一直错下去,直到有一天,外加工的时候10万片板贴错。让你们老板和高工去跟外加工厂家争去。

网友:
楼主是对的, 标+-没用的。 生产线上的人哪管什么正负,贴片前去想想这是二极管还是钽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我把兄弟们给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图发给老板看,也搬出了IPC7351标准给老板看,老板对说我:“你 ...

  做技术的没有几个口才好的,就不要当面说了。写个邮件说明:1、你的画法才是标准的,来说明并不是你水平不行。2、就算是你错了,这一点小事情,说一下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闹到全厂皆知,如果次次如此以后如何工作。
  嘴炮人家是专业的,你一个业余的就不要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呢!以后肯定会加的!

我认为不能加+号,应该按元器件形象的画法,要说改进的话,感觉不应该加粗应该多一道横杠,和元器件一样。加了+号,二极管、胆电容、还有其他的器件+号和器件标志都不对应。
如果这种需要加+号,那我也可以认为所有的IC都必须加注明1脚的丝印了。。。

网友:
楼主的画法是对的,只是不太美观。
做PCB封装图的基本要求,就是元件上面有特殊标记的地方,在封装图上做对应的标记。
要避免上面很多人说的加 + 符号。 这样会引起误会。比方二极管一般在负极有标记,如果封装标 + ,很可能焊反。
对焊接的人的要求,一般就是元件上标记与封装上的标记对应就行了,不能要求他知道什么正极负极。

网友AO:
楼主遇到的不是技术问题,是车间出错了推脱责任,老板不能惹高工,只能拿楼主当替罪羊。
明显车间遇到了和以前不一样的板子,没有提前沟通,想当然的焊接导致出错。

后来楼主找老板去说IPC标准,老板的态度很明确:不管是不是你的错,你也要当替罪羊。
这也看出来这个老板没什么城府,应该安抚一下楼主的技术严谨,同时说要多和车间沟通。结果老板还是劈头盖脸的第二顿骂,只能说楼主在老板的心理没有一点地位。

网友O: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我把兄弟们给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图发给老板看,也搬出了IPC7351标准给老板看,老板对说我:“你 ...

和你说了吧,叫你别去说的

其实高工心里知道他们自己是错的,他们只是为他们的失误扯皮找替罪羊而已

网友AP:
讨论标准没啥用,要是我说IPC7351 标准也不能保证 SMT准确无误,你们怎么办?  楼主肯定没看过我写的贴。

网友AQ:
基本把整个帖子看完了,主要是看看工程师们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态度。

在对生产部门的态度及做法上,遇到了太多太多的奇葩,所以看完了,就想说,真的应该把那些人当机械,你指哪就打哪,最好能做到手把手,出错了还得你自己承担最好。。呵呵。。

网友AR:
1.封装画的像元器件才好。
2.标在器件肚子底下的标识都是差评。贴了器件之后,有没有贴错只能拿PCB图对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和你说了吧,叫你别去说的

其实高工心里知道他们自己是错的,他们只是为他们的失误扯皮找替罪羊 ...

说完之后觉得挺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R:
1.封装画的像元器件才好。
2.标在器件肚子底下的标识都是差评。贴了器件之后,有没有贴错只能拿PCB图对照了 ...

恩呢!确实应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Q:
基本把整个帖子看完了,主要是看看工程师们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态度。

在对生产部门的态度及做法上,遇到了太 ...

哈哈,就是这样,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P:
讨论标准没啥用,要是我说IPC7351 标准也不能保证 SMT准确无误,你们怎么办?  楼主肯定没看过我写的贴。 ...

恩呢,有空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O:
楼主遇到的不是技术问题,是车间出错了推脱责任,老板不能惹高工,只能拿楼主当替罪羊。
明显车间遇到了和 ...

恩呢,我以后会让他们后悔的!

网友:
贊成跟 IPC7351 標準

网友:
我想说我们贴片之前都送一个手工焊的板子,测试没问题,照着板子贴,错了他们负责。

网友AS:
引用 网友O:
有说服力你也别去和老板争
被骂了不要来找我
兄弟帮你到这了

这个才是正确的态度!

网友:
要有作业指导文件,或者首次贴片跟踪确认总要的吧,再不行提供样板,这样才比较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我这个人没啥负担,换份工作不影响什么的!

哥们儿工作时间还不长吧,为了这点小事就受不了了,确定换了下家单位不会再遇到了?如果再遇到又再换?

网友:
楼主换一家吧,这么一条吊事也值得老板劳师动众的公司做下去也没意思,这个封装如果贴片工人不能确认正负,应该先和你沟通确认的,而不是做错了把责任丢给你,从你和老板的对话也看得出你在他们心目中没什么地位。

网友AT:
建议楼主带齐资料和样板,直接找贴片厂老板理论清楚,要求他们认错并负责改正,登门或者发函至你们单位正式道歉!清除对你造成的影响!
如果这件事不了了之,无论你是否离职,都会在他们单位和你们单位的影响范围内成为狗比不懂(连电容极性都不懂)的代名词!
如果他们不道歉,告诉他们,要把那个2B高工的手稿发到各个电子论坛实名讨论(实际上楼主已经在做,只是他们不一定知道),让整个行业还你一个公道,一定要强调实名!

感叹一下,现在猪头都能当高工,连钽电容和二极管标识都分不清,还居然敢给别人画图说教!!!结果成为把柄了吧,智商是硬伤!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没有什么难咽的  我们公司每天都发生无数这种互相推诿的事情 软件硬件互相推诿  生产和设计互相推诿 你要是在大公司就习惯了  领导永远是对的   吃一堑长一智   我想你下次肯定会加+号的

网友:
说白了 加粗这个方式确实让实际焊接操作的工人来说 有疑惑,加个+号  这个经验楼主可以借鉴,看谁以后再以XX标准来压你。

网友AU:
LZ

其实很多电工出来都碰到类似的, 我2000年去一家单位提出申请 买个protel 99,  所谓IT高工嘲笑我 公司一直用PROTEL 98,从来没听说过protel 99,说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懂;
其实我家里就有protel 99, 一直在用,我都懒得去纠正, 因为他们在那个位置不是技术牛, 而是人脉深, 没必要去顶;

等合适的机会反击, 才是上策

顺便说一下, LZ老板是SB, 高工也是SB,  LZ再坚持, 那就................

网友:
我都是加粗和“+”和“-”一起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U:
LZ

其实很多电工出来都碰到类似的, 我2000年去一家单位提出申请 买个protel 99,  所谓IT高工嘲笑我 公司 ...

哈哈,说得对,在坚持我也会成SB,不过换工作也不易 啊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T:
建议楼主带齐资料和样板,直接找贴片厂老板理论清楚,要求他们认错并负责改正,登门或者发函至你们单位正式 ...

这个有点难哦,我只是一名小小的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这么画,刚工作的时候同事跟我讲要把你流程后面的人看成呆子,做成防呆。不把别人看成呆子就是你的错 ...

哈哈,我们以前写产品说明书,一页A4纸就完了,结果老板说要把用户当成BC文盲级别,重新写的说明书用了5页A4

网友:
老板是对的,不管是他的错还是你的错。

网友:
看了这么多,还是同求楼主的,也比较支持楼主,个人建议:自己的做法就应该和自己的性感和想法、理念相符,有些事情该做还是要做,不要像楼上有的人说的对老板就要唯命是从,委曲求全,压抑自己的性感,人活着也要有尊严。至于方式我觉得楼主要慎重,不能意气用事,有理公道自在,以理服人,至于辞职至少也要在合适的时候再辞,因为你现在辞职对你没好处,别人刚好有个替罪羊有台阶下,至少楼主要争口气,树立威望,扬长而去,让老板觉得有愧于你;说什么标注的,我觉得有问题就要改,不然现在出问题以后还会出问题。至于标注适合就是标准,不出问题就是标准,现在出问题了,就是楼主该标准的时候。

网友:
我怎么看不像是加粗,反倒像个负啊

网友:
站在老板的角度肯定是LZ的失误了,毕竟给公司造成了麻烦,但是站在厂家的角度就是厂家的不对了,给别人代工,有任何不确定的地方,应该及时联系予以确认!

网友:
标+最清晰
加粗线容易误会(电解电容的负端怎么标的??)

这肯定是楼主的问题,先不说标准,任何一家公司都有自己的习惯,这个习惯是和焊接厂磨合出来的。
建议在画图的时候先找公司老图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T:
建议楼主带齐资料和样板,直接找贴片厂老板理论清楚,要求他们认错并负责改正,登门或者发函至你们单位正式 ...

老板已经表明态度了:即使高工与标准不符,为什么以前不错,就你设计的错了。就是你的不对!
还怎么争?

网友:
刚刚在公司焊接房的垃圾堆发现了一块demo板,封装跟lz画的一样

网友:
不过最好是参照公司的标准来,看看之前画的板子

网友:
在板子上无所不用其极的标注正负极,确保意思准确穿达

网友:
问题的关键不是楼主的封装标没标正极符号,而是所谓高工的手绘图纸里对电容负极的理解根本就是错的。支持楼主,做技术的就要实事求是

网友:
瓷器过特有的卑微的恶习,非常恶心的为人处屎之道。瓷器国特色。楼主看开就是了。

网友:
我认为你那样不行
1.生产线不会认真细看,都是大批量的活。
2.你的粗我可以觉得不够明显,一般都要么有折角,要么至少也得两条线明显点吧,最主要要标“+”号!
并不是不可以,你画什么样都行。只是不够规范,这样我们老板也会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这么画,刚工作的时候同事跟我讲要把你流程后面的人看成呆子,做成防呆。不把别人看成呆子就是你的错 ...

你这个处理方法很好,把后工序当成呆子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错误发生,是人就难免有失误的时候,标示明显易懂可以避免失误。

网友:
搞不懂钽电容为什麽要这样标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兄弟,你去争,说明你的情商不够,这这辈子不改变,只能做个小电子工程师。
如果是我,我就让这家小公司 ...

外加工10万片贴错了的话,那外加工的厂倒霉了,因为款子没有结给他,这个不给他改掉,白贴了。

网友AV:
楼主自己犯了错,还到处找原因为自己开脱,还到处去找所谓的标准。等你的实力牛过你们厂里的高工了,你就可以自己定标准了,打破他的一切标准。还用在这里发牢骚?还在这里说别人傻子,什么,什么的。你自己说说,你感觉自己实力相对你高工来说怎么样,实力不行就不要多嘴。。还拿着个标准说话。

网友AW:
看到有人说加+号就不会有问题我也是醉了,连单纯丝印特征对元件特征都对不上的人,还要让他们识别电子元件的正负极,不更可笑吗?
把错的活生生说成对的,连争辩的勇气都没有吗?以后各位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人指着你脑门说你1+1等于3,最气人的是周围人还连连点头,还讽刺你1+1等于多少都不知道,我不信还有人忍下这口气。

网友:
一般来说,所有做标记的应该都是负极吧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标正负号,至少公司内部要有统一标准

网友:
公司内部约定俗成也算是一种标准

网友AX:
引用 网友AS:
这个才是正确的态度!

个人的对与错一点意义都没有,做出去的东西没问题皆大欢喜,有问题只能拜拜。东西没问题,老板就认为你是对的,东西有问题,你就有错,不管流程缺失还是生产异常,你就是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X:
个人的对与错一点意义都没有,做出去的东西没问题皆大欢喜,有问题只能拜拜。东西没问题,老板就认为你是 ...

有的老板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这么画,刚工作的时候同事跟我讲要把你流程后面的人看成呆子,做成防呆。不把别人看成呆子就是你的错 ...

同意其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W:
看到有人说加+号就不会有问题我也是醉了,连单纯丝印特征对元件特征都对不上的人,还要让他们识别电子元件 ...

说的很对!

网友:
老大这样说话要么忍着,要么骂他。结果自然不同。没有 辩解的必要。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
支持楼主的做法,看到好多人说用+号的,我觉得没必要,市面的板子很少有用+号的,密度大的板子根本没地方放+号。所以,楼主你要坚持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V:
楼主自己犯了错,还到处找原因为自己开脱,还到处去找所谓的标准。等你的实力牛过你们厂里的高工了,你就可 ...

这是工程师应该有的逻辑吗?你不如去混黑道

网友U:
引用 网友AV:
楼主自己犯了错,还到处找原因为自己开脱,还到处去找所谓的标准。等你的实力牛过你们厂里的高工了,你就可 ...

楼主又没有做错

你的逻辑也是怪的很啊

高工实力强就一定对吗

错了也一定要听吗

一错再错吗

网友AV:
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楼主由于自己的失误(没有看公司的标准),把封装画错了,然后就去找各种各样的规则去为自己辩解,终于被他找到了,欣喜若狂,以为自己发现了真理,既然发现了高工错误的地方了。然后大大方方的去和老板,去和总工辩解,自己没有错,是你们自己不懂。楼主正确的解决方式是主动去和老板,高工承认错误,然后合理的建议他们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按照国际标准来做。而不是在这里发牢骚,动不动就说工作不干了,这点点简单的事情,还要在这里说?这个才是问题的本质。

网友AF:
引用 网友AV:
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楼主由于自己的失误(没有看公司的标准),把封装画错了,然后就去找各种各样的规则去 ...

你的想法好奇怪,这叫 唾面自干 吗?

人家满满的恶意,都要溢出来了,还要LZ打完左脸伸右脸。

网友:
哈哈,忽悠你老板换个贴片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又没有做错

你的逻辑也是怪的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F:
你的想法好奇怪,这叫 唾面自干 吗?

人家满满的恶意,都要溢出来了,还要LZ打完左脸伸右脸。

楼主:
引用 网友AV:
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楼主由于自己的失误(没有看公司的标准),把封装画错了,然后就去找各种各样的规则去 ...

容我大笑三声,哈哈哈!

网友:
要不走人,要不就忍

网友:
标注正负极肯定是最好的。其次是焊接一个样板。
楼主的做法固然没错,但是考虑到其他人的思维,和自身的知识,作为研发的人员只能尽量改善有肯能出错的事情。

网友:
楼主没错,就是和公司标准冲突。 就如一个是 行标,一个是 厂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这么画,刚工作的时候同事跟我讲要把你流程后面的人看成呆子,做成防呆。不把别人看成呆子就是你的错 ...

是的,就要把他们看成不懂的防止他们出错,现在比如用二极管都尽量选SOT-23封装的,三个脚看他们怎么贴反了 ,很多时候宁可自己画板时麻烦一点,尽量方便生产

网友:
到公司做硬件第一件事就是问公司有没有标准库,后自己做的库最好要承认做到公司的标准库里,不要气,学到了,我以前还炸过

网友AY:
楼主应该是老江湖了吧,老江湖应该有老江湖的思路,不要想着别人会理解你的经验,看看公司里人家怎么做的,再把它套到自己工作中。避免出错,万一出错时尽可能推脱责任,这才是老江湖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楼主应该是老江湖了吧,老江湖应该有老江湖的思路,不要想着别人会理解你的经验,看看公司里人家怎么做的, ...

哈哈,老江湖算不上,老油条比较贴切。虽然工作这么多年,但是为人处事还是不是圆滑,有时候还是太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