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脑系统老司机,为何这段时间做的系统老是7B蓝屏?

楼主(2016-09-26):
在单位做了10年系统了,从2000到XP再到WIN7,WIN10,现在基本是XP和WIN7混合阶段,前9年一直用光盘U盘的GHOST顺利,为何现在用U盘做的系统老是7B蓝屏?光盘也是,

网友:
bois没设好

楼主:
同样的设置,以前正常,现在蓝屏了?另:我通常都是用IDE模式,少用AHCI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的设置,以前正常,现在蓝屏了?另:我通常都是用IDE模式,少用AHCI模式。 ...

现在很多bios不支持ide

网友A:
优盘拔了  就不兰了  我也发现最近

网友:
ghost完后,卸载并拔掉U盘在重启安装

网友:
各各零件拆了清洁一下,在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盘拔了  就不兰了  我也发现最近

奇了怪了,我启动都是硬盘第一启动,跟U盘拔不拔有半毛线的关系没有?

网友:
跟楼主体验正好反过来,以前蓝屏机会很多,好像现在怎么折腾都不蓝屏,特别是win7系统,不管32/64位都异常稳定,推荐不要ghost安装,直接原版安装最好。

网友:
win7   原版安装也很快啊  干嘛用ghost

网友B:
现在IDE模式可能用的人少了,厂家支持不怎么好,测试不充分了吧。
很多硬件对老系统的支持不好,甚至驱动都没有。

老司机,与时俱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IDE模式可能用的人少了,厂家支持不怎么好,测试不充分了吧。
很多硬件对老系统的支持不好,甚至驱动都 ...

请详细说如何与时俱进?我倒是非常乐意的。

网友:
7B启动时f8选上次正常配置启动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