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高耐压LDO 有性价比的(TI太贵)

楼主(2016-09-26):
Vin:        ≥30V
封装       SOT23-5
Vout      =3.3V        2%

Iout      ≥ 30mA

类似链接中的:http://www.mouser.cn/ProductDeta ... sg%2ftoHeZSweJHk%3d

板子空间太小,无法用更大封装了

楼主:
谢谢,
sgm2200的最大输入是26.2V,我的标准输入是26V,这太接近了,不过可以试试,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

网友A:
(30 - 3.3)* 30 = 801mW

212*0.8 = 170℃

工作时最大结温125℃
这设备一定是在南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 - 3.3)* 30 = 801mW

这个我倒是没仔细算过,我的最大工作电流是18mA,因为一直用没有出过问题,也就没仔细看.

楼主:
如果有很小体积的DCDC也行,最好是内置了电感的

网友:
MPS的看一下

网友:
到上海明达微电子的网站看看,MD7833,封装SOT89,和常见的78L05一样的管脚排序,最高30V

网友:
XC6203可以吗?

网友:
LDO是低压差稳压器,你这样高的输入电压,需要LDO吗?

网友B:
这个压差就不叫LDO了

网友:
自己用mos搭一个可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很小体积的DCDC也行,最好是内置了电感的

记得特瑞仕有 集成电感的dcdc,可以去官网找找。

网友:
做方案时没算过发热吗?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
一般来说某宝搜索不到的,基本是用的人少,供应商依赖性很强的,供货稳定性也受考验
所以我设计时会考虑到这个方面

网友:
MIC5233  现在是MICROCHIP的产品了

网友:
SOT23-5,其中有两个脚位是空的,出于成本和现货的考虑,看一下是否可以考虑用SOT23-3

网友C:
SOT23-5有两个脚位是空的,是否考虑用23-3,第一有现货,第二性价比不错,第三可以完全否合你的要求!

网友D:
应该没有这样的器件!Pd要有800mW,结温会超的!

网友:
输入最高可以达30V,精度2%,输出电流100MA,SOT23-3管脚排列如下图,看一下是否合你的要求

网友:
串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有这样的器件!Pd要有800mW,结温会超的!

是的,选LDO,封装的功率也一定要注意!各种封装的最大功耗:(SOT-89 500mW)  (TO-92  300mW)   (SOT23-3/5  250mW)
如果电路功耗太大,会使集成电路芯片发热,工作温度升高,使长期工作可靠性下降,严重时会损坏内部芯片使电路失效。

网友E:
记得之前查资料的时候圣邦微的SGM2203好像耐压是30V左右的,但是这几天居然发现官网的资料都下架了,太不靠谱了吧。。

网友:
TI 的料还好吧,价格不算贵。凌特 ADI的比较贵。我们公司选料优先选TI的,TI的指标达不到才选ADI或者凌特的。

网友:
microchip好像有一款DCDC加leo合体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T23-5有两个脚位是空的,是否考虑用23-3,第一有现货,第二性价比不错,第三可以完全否合你的要求! ...

23-3有哪颗?

网友:
我们公司的ZX71XX   ZX75XX,有现货,可以免费提供样品测试,输入最高电压可以达30V,输出电流有30MA  100MA,价格在3毛多钱,有PDF文档。有需要可以加QQ:2498300803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之前查资料的时候圣邦微的SGM2203好像耐压是30V左右的,但是这几天居然发现官网的资料都下架了,太不靠 ...

加QQ:2498300803,有耐压可以达30V的LDO,比圣邦微的性价比要好,主要有现货!专业

网友:
理光R1524x,36V输入,精度±0.6%,工作温度-40到105度,SOT-23-5。

网友:
理光R1524x內建过温保护(160度关断,135度后恢复),还有更小体积的DFN封装1.8*2.0mm

网友(2016-11-23):
这么大压差 使用LDO 发热怎么控制

网友:
刚看到holtek的HT7333-3 工作电压最高是30V的,SOT-89封装

网友F:
楼主,圣邦微有很多新的高压LDO能到36V,没放在官网上,SGM2203和SGM2300都符合楼主要求.楼主找原厂要手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压差就不叫LDO了

感觉电子行业得把 HT7333这类能输入24V出3v5v的重新定名为 HDO 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30 - 3.3)* 30 = 801mW

请问, 你的LDO是用三跟细飞线吊起来悬在空中工作吗?

网友:
你这电压太高了,用线性稳压功耗惊人。考虑DC-DC吧 .  AP2204K 最高电压24V,你使用的话前面串个稳压管分压吧,一盘的单价可以小于0.5RMB(淘宝),大公司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圣邦微有很多新的高压LDO能到36V,没放在官网上,SGM2203和SGM2300都符合楼主要求.楼主找原厂要手册吧. ...

这个还是算了吧,之前已经在立创申请了代售,后面由于各种原因给取消了,官网器件列表和手册都下架的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问, 你的LDO是用三跟细飞线吊起来悬在空中工作吗?

LDO用三跟细飞线吊起来和大块覆铜散热相比,发热功率不一样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LDO用三跟细飞线吊起来和大块覆铜散热相比,发热功率不一样吗?

热量肯定是一样的, 不过合理运用PCB及铜箔散热, 温升可以做到两三折甚至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热量肯定是一样的, 不过合理运用PCB及铜箔散热, 温升可以做到两三折甚至更低 ...

芯片规格书上面的热阻参数是在长宽各7.62cm,2OZ铜皮,高导热率的板子上面测试得来的结果
你的合理应用真NB,以后芯片规格书都没必要按照JEDEC的标准来测试了,照你的来就行了

网友:
楼上 都不 算功率的吗?    SOT-23  最大能承受的功率是多大?

按照楼主给出的条件.  全世界都找不到,  也许淘宝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