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27低压启动死锁,电压升到3.3V也不能正常工作,如何解

楼主(2016-09-27):
如题,发现问题过程:太阳能产品,有时更换电池后,430不能正常启动,遮住太阳能板,重新上电池正常;
测试:用可调稳压电源,从0V缓慢升压至3.3V,发现不能正常工作,430复位管脚无效,直接3.3V供电,无此现象;
求解决办法

纠正:稳压电压从0V快速调到3.3V不正常,缓慢升压正常

网友A:
复位脚加一个2.几V的复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脚加一个2.几V的复位芯片!

现象出现后,复位管脚是无效的

楼主:
纠正:稳压电压从0V快速调到3.3V不正常,缓慢升压正常

网友:
把SVS用上试试。

网友B(2016-10-30):
曾经430的案子也发生同样问题。现象有时候出现,不稳定。案子就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430的案子也发生同样问题。现象有时候出现,不稳定。案子就黄了。。。。 ...

可惜!电源监控芯片可能会解决部分问题

网友C:
把电源监控放在电源上?

网友:
可能是放点不干净。
430自己漏电流太小,残存的电压+太阳能电池板的电压造成Vcc和Reset不能到0V,所以造成不能上电复位。

网友:
外置看门狗、电压检测等!就可以了。。。。

网友:
电压监控芯片 直接控制 MCU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源监控放在电源上?

是这个意思

网友D:
430不是有低压复位设置吗?

网友:
用430时有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430不是有低压复位设置吗?

无效果,其复位引脚也不起作用

网友:
427 不是自带BOR POR的吗?
315系列是有这样的问题,但是4xx的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