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16 PORTA端口配置问题

楼主(2016-09-27):
  请教一下,  PIC16F716   技术手册给了PORTA 端口配置表   但是怎么能配置自己需要的那种:比如
  PCFG<2:0>

  AN3/RA3

  AN2/RA2

  AN2/RA1

  AN0/RA0

  VREF

     D

      D

  A

     D

  VDD

     PCFG<2:0>这个怎么配?

网友A:
没办法的.....只能按手册上边的方式选择!!!!
这IC估计也出了十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的.....只能按手册上边的方式选择!!!!
这IC估计也出了十多年了!!

看到21ic网上也碰到同样问题,确实只能按手册来操作了!谢谢你回复!